教你选择真正属于你的电脑

楼主(2020-04-27):
所有人都知道,学习单片机必须有一台电脑,但是面对滚滚波涛般的电脑配置却不知所措,今天,我告诉大家不同的需求应有的配置。

上图所示的是最低配置以及推荐的配置,因为是本人手写的清单,加上上传后可能会不清晰,若有看不清的,请回帖,问我要清晰的图片

谢谢,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网友A:
选电脑 还是得先看配置 比如说处理器、显卡等配置

网友B:
做设计,不建议用win10系统,win10系统兼容性太差,很容易装不上软件或者出现各种错误。建议用win7旗舰版。

网友C:
学个单片机,如果你能力够强,花100元在废品收购站找台能用的足。
把功夫花在配电脑上,就算给你超级计算机又能怎样 ?
另外还想说的就是,喜欢手写可以多练练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设计,不建议用win10系统,win10系统兼容性太差,很容易装不上软件或者出现各种错误。建议用win7旗舰版。

已经停止更新了,加上装360会拖慢开机速度,所以。。。。。。

楼主:
这里再说几句,有的老旧显卡显存很大,但是性能不好,带z的主板是类似于z390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