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不全 原因及解决方法求解

楼主(2020-04-27):
按照论坛里找的c语言进行仿真时,数码管显示不全,原因及解决方法求解!

#include <reg51.h>                         //包含头文件#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sbit SET=P3^1;                            //定义调整键sbit DEC=P3^2;                            //定义减少键sbit ADD=P3^3;                            //定义增加键sbit BEEP=P3^6;                            //定义蜂鸣器
sbit ALAM=P1^4;
sbit ALAM1=P1^2;                        //定义加热制冷继电器
sbit DQ=P3^7;                             //定义DS18B20总线I/O
bit shanshuo_st;                            //闪烁间隔标志bit beep_st;                                     //蜂鸣器间隔标
  志
sbit DIAN = P0^5;                        //小数点
uchar x=0;                                      //计数器signed char m;                                     //温度值全局变量uchar n;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set_st=0;                             //设置状态标志signed char shangxian=55;                  //上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55
signed char xiaxian=5;                   //下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5uchar code  LED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8c,0x37,0xFF{}; //数码管显示码表//============================================================================================//====================================DS18B20=================================================//============================================================================================/*****18b20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初始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循环8次,读出一个字节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数据右移一位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如果该位为1
dat|=0x80;        //将数据 | 0x80后,存入dat    Delay_DS18B20(4);  //延时
  }
return(dat);        //返回一字节数据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循环8次,写入一个字节
  {
DQ = 0;                                 //拉低
DQ = dat&0x01;                 //将dat数据&0x01后,送入IO口
Delay_DS18B20(5);         //保持一会
DQ = 1;                                 //io口拉高
dat>>=1;                         //dat右移一位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将高8位数据存入t
t<<=8;                          //t左移8位
t=t|a;                          //将t|a得到一个16位的温度数据
tt=t*0.0625;                  //一个最低位代表0.0625°C,所以要*0.0625得到实际温度,因为有小数运算,所以定义的tt是float浮点型变量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将温度放大10倍可以得到小数部分)
return(t);                //返回得到的温度值}//=====================================================================================//=====================================================================================//=====================================================================================/*****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 --num );
}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1;          //工作方式1
TH0=0x3c;
TL0=0xb0;     //50ms(晶振12M)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uint a,b,c;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a=c/100;                                     //计算得到十位数字
b=c/10-a*10;                            //计算得到个位数字        m=c/10;                                      //计算得到整数位        n=c-a*100-b*10;                    //计算得到小数位        if(m<0){m=0;n=0;}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if(m>99){m=99;n=9;}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
/*****显示开机初始化等待画面*****/
void Disp_init(void)
   {        P0 = ~0x80;      //显示----
P2 = 0x7F;                 //依次打开各位
Delay(200);                 //延时
P2 = 0xDF;
Delay(200);
P2 = 0xF7;
Delay(200);
P2 = 0xFD;
Delay(2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温度子程序*****/
void Disp_Temperature(void)     //显示温度
{
P0 = ~0x98;      //显示C
P2 = 0x7F;          //打开位
Delay(400);                 //延时
P2 = 0xff;         //关闭显示
P0=~LEDData[n];    //显示个位
P2 = 0xDF;
Delay(4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P0 =~LEDData[m%10];    //显示十位
DIAN = 0;         //显示小数点
P2 = 0xF7;
Delay(4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P0 =~LEDData[m/10];    //显示百位
P2 = 0xFD;
Delay(4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报警温度子程序*****/
void Disp_alarm(uchar baojing)
{
P0 =~0x98;      //显示C
P2 = 0x7F;                //选中位
Delay(2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P0 =~LEDData[baojing%10]; //显示十位
P2 = 0xDF;
Delay(2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P0 =~LEDData[baojing/10]; //显示百位
P2 = 0xF7;
Delay(2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if(set_st==1)
P0 =~0xCE;                 //设置上限时显示H
else if(set_st==2)P0 =~0x1A; //设置下限时显示L
P2 = 0xFD;
Delay(2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
/*****报警子程序*****/
void Alarm(){        if(x>=10){beep_st=~beep_st;x=0;} //控制闪烁(x随定时器每50ms加1,10次时500ms,这里闪烁就是500ms亮500ms灭)        if(m>=shangxian)  //温度大于上限时
{                ALAM=0;                  //制冷继电器吸合                ALAM1=1;
if(beep_st==1)//控制蜂鸣器闪烁变量为1时                BEEP=0;                  //蜂鸣器响
else                  //控制蜂鸣器闪烁变量为0时                BEEP=1;                  //蜂鸣器停止
}
else if(m<xiaxian)//温度小于下限时
{                ALAM1=0;          //升温继电器吸合                ALAM=1;
if(beep_st==1)//控制蜂鸣器闪烁                BEEP=0;
else                BEEP=1;
        }
else                          //水温在上下限范围内时
        {                BEEP=1;                  //关闭蜂鸣器                ALAM=1;                  //关闭加热和制冷继电器                ALAM1=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z;        Init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EA=1;      //全局中断开关
TR0=1;                 //打开定时器定时开关
ET0=1;      //开启定时器0
IT0=1;      //外部中断下降沿有效
IT1=1;
check_wendu();
check_wendu();          //读取两次温度,防止开机读取到85°C,使继电器误操作        for(z=0;z<300;z++)        //开机画面
{                Disp_init();
        }
while(1)                   //while循环
        {
if(SET==0)           //判断设置键是否按下
{
Delay(2000);         //延时去抖                        do{}while(SET==0);         //执行空语句,判断按键是否松开,松开向下执行,否则重新执行空语句                        set_st++;x=0;shanshuo_st=1;        //设置键松开后将设置变量加1,闪烁标志位置1                        if(set_st>2)set_st=0;        //当设置完成时,退出设置
}
if(set_st==0) //正常工作时
{
EX0=0;    //关闭外部中断0
EX1=0;    //关闭外部中断1                        check_wendu();
Disp_Temperature();        //检测温度                        Alarm();   //报警检测
}
else if(set_st==1)        //设置上限时
{
BEEP=1;    //关闭蜂鸣器
ALAM=1;
ALAM1=1;  //继电器关闭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EX1=1;    //开启外部中断1
if(x>=10)
{shanshuo_st=~shanshuo_st;x=0;}                        if(shanshuo_st) {Disp_alarm(shangxian);
}  //闪烁
}
else if(set_st==2)        //设置下限时
{
BEEP=1;    //关闭蜂鸣器
ALAM=1;
ALAM1=1;   //关闭继电器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EX1=1;    //开启外部中断1
if(x>=10){shanshuo_st=~shanshuo_st;x=0;}                        if(shanshuo_st) {Disp_alarm(xiaxian);}         //闪烁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12MHz晶振时定时50ms x++;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关外部中断0        if(DEC==0&&set_st==1)           //设置上限时按下减按键
{
do
{
Disp_alarm(shangxian);        //显示设置                }                while(DEC==0);
shangxian--;                                //将上限值减1                if(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xiaxian+1;          //上限值最小比下限值大1
}
else if(DEC==0&&set_st==2)         //设置下限时按下减按键
{
do
{                        Disp_alarm(xiaxian);                }                while(DEC==0);
xiaxian--;                                  //下限减1                if(xiaxian<0)xiaxian=0;          //减到0时停止
}}
/*****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EX1=0;      //关外部中断1
if(ADD==0&&set_st==1)                 //设置上限时按下加按键
{
do
{                        Disp_alarm(shangxian);
}
while(ADD==0);
shangxian++;                                 //上限值加1                if(shangxian>99)shangxian=99;//最大加到99        }
else if(ADD==0&&set_st==2)           //设置下限时按下加按键
{
do
{
Disp_alarm(xiaxian);
}
while(ADD==0);
xiaxian++;                                   //下限加                if(xiaxian>=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1;         //下限最大加到上限值减1        }  }

网友A(2021-11-02):
显示完成后一般加10毫秒左右的等待就行了,

网友B:
好像是反码了,取反试看。

网友B:
如果不是反码就是时间片安排问题

网友C:
共阴共阳没弄错吧

网友D:
毫无规律的数码管被点亮,很有可能是程序的数码管阴阳极代码与数码管不匹配,还有就是延时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