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2864 为什么清除GDRAM函数不分上下半屏操作的?

楼主(2020-04-27):
如题!

void Clear_GDRAM()                //清除GDRAM
{
        uchar x,y;
        for(y=0;y<64;y++)
         {
                for(x=0;x<16;x++)
                {
                        write_LCD_command(0x34);
                        write_LCD_command(y+0x80);        //先送垂直地址
                        write_LCD_command(x+0x80);        //后送水平地址
                        write_LCD_command(0x30);        //基本指令
                        write_LCD_data(0x00);                //写入数据0
                        write_LCD_data(0x00);
                }
          }
}

网友A:
程序没有固定格式,例中程序水平16*8=128垂直64已全覆盖。

网友B(2020-09-25):
AC会自加的,写够1KB的0x00,就能全清GDRAM。

网友B:
AC会自加,写够1KB的0x00,填满GDRAM,达到全清效果

网友C:
这个跟屏的控制器有关,如果是单芯片的,不需要分上下屏,如果是三个芯片那种,可能在底层根据输入参数来判断上下屏的片选。

网友D:
这个跟屏的控制器有关,你看一下厂家的sheetdata 。

网友E:
跟屏的控制器有关看data 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