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制作的选定器材问题

楼主(2020-04-27):
想制作这个,在网上找了资料感觉没有解决问题来问问各位。
因为准备设计水位检测的功能,网络上很多都是使用的led和导线连接,看led的亮灭就能知道大概的水位,我想使用压力传感器,经过处理后在数码管上显示较为精确的水位信息。但是资料上基本没有使用压力传感器的,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另外还有,我想使用液晶显示屏实时显示传感器检测的信息,但是依稀记得上课师傅说过,单片机无法完成这类工作,因为这需要传输大量信息,单片机处理速度没这么快,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想法不错,就是没有联系到实际情况当中去,太阳能热水器上市也有好多年了,厂家配的仪表都是用电阻法测水位,用热敏电阻测温度,技术上已经相当成熟了。如果用压力传感器测水位,就必须安装在低水位处,用不了多久,水垢会改变传感器的灵敏度,水位检测不准,随时溢水。而用电阻法,就可以在同样结水垢情况下,传感器寿命大大延长。

网友B:
我准备用超声波,原来也做过是OK的。另外,“上课师傅说过,单片机无法完成这类工作”你师傅完全错了。除非你的传感器每秒几MB数据。

网友C:
也可以使用电容式水位传感器,或仅使用浮力水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用超声波,原来也做过是OK的。另外,“上课师傅说过,单片机无法完成这类工作”你师傅完全错了。除非 ...

哦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师傅上课说的是图像传输不能使用单片机。还是在上嵌入式课的时候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就是没有联系到实际情况当中去,太阳能热水器上市也有好多年了,厂家配的仪表都是用电阻法测水位 ...

确实是这样,但现在手头只有上课时候的Proteus8和keil5,很多新器件都难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使用电容式水位传感器,或仅使用浮力水位开关

想问一下,mpx4115传感器如何。

网友D:
你不会是想用mpx4115,然后再加个ADC0832吧?然后就开始计算水位了吧?

网友B:
超声波测水位用的也多,模块价格3~5元,主要是防水气要关注,精度2cm以内不错。
电容式方案也好,我考虑过用两根外绝缘材料插入水中,这个要自制,PVC管什么的、金属外涂绝缘等
电阻式方案制作也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是想用mpx4115,然后再加个ADC0832吧?然后就开始计算水位了吧?

请问这样有什么问题吗,我还是在校大学生,以前做的基本没用过压力传感器,所以不太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样有什么问题吗,我还是在校大学生,以前做的基本没用过压力传感器,所以不太明白

第一,如果是课题要求,那就没有办法
第二,如果可以,就换成STC8A4K系列单片机,这个型号是STC里头功能最实用的:有上拉电阻,自带ADC,便宜
ADC0832比单片机还贵
第三,基于成本的考虑,请参考洗衣机的水位传感器,这是性价比最好的了,思维改变一下:测量水位不一定要放到水里面测量的,也不用接触水的,更加不用放到水底去,热水器里面的钙(就那水垢)是很强大的

网友E:
单片机按理来说无法完成这类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如果是课题要求,那就没有办法
第二,如果可以,就换成STC8A4K系列单片机,这个型号是STC里头功能最实 ...

好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