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SD4004制作的电子琴,如何加入录音的保存和回放功能?

楼主(2020-04-27):
一个能够录音  保存和回放和也能保存且回放的电子琴前辈们会做么

我想做一个能够录音且能保存和回放的电子琴,就是能够实现切换到录音保存回放模式  也能自由弹奏后保存和回放模式的电子琴,有前辈做过么,或者说能够知道一下怎么做么。  然后我这里有一个做好的原理图,和一些写好的程序,就是单独的实现电子琴自由弹奏后能够保存和回放,但是录音的保存和回放不知道怎么添加进去,用的芯片是stc89c51  和存储芯片at24c02  以及语音芯片isd4004.  希望能够得到前辈们的指导 解决问题!!!在这里万分的感谢!

新建文件夹 (3).7z

网友A:
站内搜索,会有现成的样板供参考。

网友B:
如果不用芯片能不能用数组试试,我写了一个,但是没办法跑出来,程序没有错,烧到单片机的时候没有声音.

网友C:
方法:首先,先做不录音的。这个一般是单片机"接收到按键事件“,然后把按键事件的信号参数传给语音芯片,语音芯片驱动喇叭发出相应声音(这个应该是语言芯片自己完成的,不用单片机处理)。
   然后做能录音的。单片机"接收到按键事件“后,先把此事件号存入内存。将事件号发给语音芯片,同时调用计时器开始计时。-->(循环直到计时器超时或者录音停止键按下,结束时放一个标记进内存)接收到的二次按键事件,计时器停止计时,将计时数存入内存。将事件号存入内存,并将事件号发给语言芯片。清空计时器开始重新计时。
      播放:按下播放键,就根据上面的步骤,读出事件号,发给语音芯片,读出计时数调用延时函数进行延时,然后读出下一个按键事件号,,,,直到读到结束标记结束。

网友D:
你好!
1、保存的位置,是保存到AT24C02还是ISD4004内?
2、单片机演奏的时候,是用P26驱动三极管,喇叭发声
3、ISD4004播放的时候,是通过LM358,让喇叭发声
4、两种驱动同时接这个喇叭,是不是会导致发声异常?
5、不知道你现在调试到什么程度?是否已经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1、保存的位置,是保存到AT24C02还是ISD4004内?
2、单片机演奏的时候,是用P26驱动三极管,喇叭 ...

1.保存位置在AT24C02
2.两个驱动接一个喇叭会不会导致发声异常这个我还不知道,因为程序还没有调试完成,所以这个情况还不太清楚。
3.现在还处于程序调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