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数组元素读取问题

楼主(2020-04-27):
假设定义一个数组,里面是8个二进制数,如下所示:unsigned char a[8]={0,1,1,1,1,1,1,1};这个里面的二进制数组合起来就成十六进制数0x7f, 那么如何可以将数组元素转变成十六进制数0x7f呢?

网友A:
hex = a[0]*128+a[1]*64+a[2]*32+a[3]*16+a[4]*8+a[5]*4+a[6]*2+a[7]*1

网友B:
首先数组unsigned char a[8]里面的元素不是二进制数,实际为a[8]={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那么数组a[8]里面每个元素的二进制值为
a[0] = 00000000B
a[1] = 00000001B
a[2] = 00000001B
a[3] = 00000001B....由此类推
如果非要将他们组合成0x7F
(不知道你这样做有什么用途,感觉没什么意义,但为了解答你下面演示一下)
可以参看下面代码,
u8 m;
for(i=0;i<8;i++)
{
    m|=a[i]<<(7-i);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数组unsigned char a[8]里面的元素不是二进制数,实际为a[8]={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 ...

m = 0;加上,

网友C:
u8 m;
u8 i;
m = 0;
for(i = 0;i< 8;i++)
{
m <<= 1;
if(a[i] ==0);
else
m+=1;
}

方法很多

网友D:
给几个位操作函数参考,先将数组中的值提取出来,然后赋值给对应的16进制数的对应位。
#define bitSet(Y,X) Y |= (1 << (X-1))                // Y的X位置1
#define bitClear(Y,X) Y &= ~(1 << (X-1))              // Y的X位置0
#define bitReverse(Y,X) Y ^= (1 << (X-1))      // Y的x位取反
#define bitRead(Y,X) ((Y >> (X-1))&1)                  // 读取 Y 的X位,返回值1、0

网友B:
我也是小白,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等于0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小白,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等于0呢

变量的初始化,形式也比较简单:

int a = 5;

这就是最简单的初始化语句了,如果是下面的语句:

int a;

那么知道变量a的默认初始值是多少吗?答案是不确定。当然不是说a的默认值是任意值,而是说变量a定义的位置、操作系统以及和使用的编译器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