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图示电路的拨码开关换成按键开关,每按下一次,开关会弹起。

楼主(2020-04-27):
并且P2端口的LED灯的循环位移方向发生一次改变。这道题困扰了我很久,我写的程序怎么都不对,希望好心人教教我这个怎么做,很想解决这个困惑。

网友A:
void main()
{
        bit flag=0;
        P2=0xfe;
        while(1)
        {
                if(!key)
                {
                        delay(10);
                        if(!key)
                        {
                                flag=~flag;
                                while(!key);
                        }
                }
                if(flag)
                        //左循环
                else
                        //右循环
        }
}

网友B:
如果换个已知功能的开关都不会还是歇了罢,如果没程序让人改就......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key=P1^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emp=0xfe; void main() {         bit flag=0;         while(1)         {                 if(!key)                 {                         delay(5);                         if(!key)                         {                                 flag=~flag;                                 while(!key);        }      }                  if(flag)                  {                          P2=temp;                          temp=_cror_(temp,1);                          delay(500);       }                         else                          {                                  temp=_crol_(temp,1);                                  P2=temp;                                  delay(500);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j;         for(i=0;i<ms;i++)         for(j=0;j<110;j++);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main()
{
        bit flag=0;

非常感谢,学习了,我仿真了一下,很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