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c与24c02功能一样吗?

楼主(2020-04-28):
菜鸟询问,仿真图上用的24c02c,上马家搜了一下,都是at24c02,想问一下两者功能一样的吗,还有24c02后面的字母c是什么

网友A:
你觉得会不一样吗?网上查一下手册就行了,一般来说加后缀只是个别参数不一样,但内部结构和应用一般都一样,除个别特定型号外,但这个不出现普通应用中

网友B:
基本参数没有大的区别,由于厂家不一样型号不一样,要了解细节看各厂家数据手册。

网友C:
一般用没区别。

网友D:
AT24C02与24C02相同, C是版本修订号, AT代表ATMEL

网友E:
基本没多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24C02与24C02相同, C是版本修订号, AT代表ATMEL

谢谢,我仿真图上的24c02都是有sck管脚,找了几家数据手册上边只有scl管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会不一样吗?网上查一下手册就行了,一般来说加后缀只是个别参数不一样,但内部结构和应用一般都一样 ...

谢谢,我仿真图上的24c02都是有sck管脚,找了几家数据手册上边只有scl管脚,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