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控制继电器,不论怎么改程序单片机输出高电平

楼主(2020-04-28):
不论怎么改,单片机输出还是高电平。(单片机没有问题),我不知道是寄存器设置问题还是端口设置问题。请各位指点一下。电路图中所有引脚都外接了上拉电阻

楼主:
各位大佬。问题已经解决了。程序有错误但是不大,硬件电路也没有错误。最根本的错误是我用错了软件。用KEIL 5 编写2051的程序生成的HEX文件时错误的。我在虚拟机上下载了XP系统,安装了KEIL 2 再生成新的HEX文件就是对的了。

网友A:
单片机默认是高电平,你的watchdog一直在往复硬件复位,所以输出一直是高电平。所以应该是你的喂狗方式有问题

楼主:
给个方向也好

网友B:
直接P3=0x00,测试硬件有无问题。

网友B:
P3双向口,应该不用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P3=0x00,测试硬件有无问题。

单片机和硬件电路没有问题。就是我的程序问题,但是我看不出来

网友C:
直接P3=0x00

网友D:
AT89C2051是老式的51单片机,拉电流只有几十uA,所以高电平输出无法完成。该芯片灌电流最大20mA,所以要更改相应的驱动电路,才能完成设计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89C2051是老式的51单片机,拉电流只有几十uA,所以高电平输出无法完成。该芯片灌电流最大20mA,所以要更改 ...

这是一个正在使用的产品,硬件电路没有问题,可以使用。只不过,我在硬件上学的太少,不知道怎么驱动。写的程序也没有任何反映。

网友E:
程序问题,第一、main函数里面没有while循环,程序上电执行一遍就跑飞了。第二、没有输出,单片机默认输出高电平

网友F:
主例程没有无限循环,加电时仅执行初始化,因此输出默认设置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