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 块复制后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20-04-28):
之前是一个51单片机控制的温度烟度报警 想加一个报警同时转动电机 然后复制了一个protues的电机控制(52控制的)  结果复制过来就运行不了了  是因为复制方式问题吗  求解答

网友A:
复制后,元器件的编号要改,否则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