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TM1640或者74hc573 非同一端口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2020-04-28):
TM1640芯片: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_nop_()指令头文件

/********************定义控制端口**********************/
sbit DIN=P4^1;                                   //定义DIN数据端口
sbit CLK=P3^7;                                   //定义CLK数据端口

sbit  HH1 = P2^4;
sbit  HH2 = P2^3;
sbit  HH3 = P2^2;
sbit  HH4 = P2^1;

sbit  LL1 = P2^0;
sbit  LL2 = P0^7;
sbit  LL3 = P0^6;
sbit  LL4 = P0^5;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20;//按键值 显示-

/********************定义数据*************************/
//共阴数码管段选表
unsigned   code tabel[]= {
//        1         2     3     4     5     6     7     8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9    0    A     B           C         D           E         F                H         L
0x6F, 0x3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0x76, 0x38,
//n           u          -          熄灭
0x37, 0x3E, 0x40, 0x00 };
/********************延时函数,延时nms******************/
void delay(unsigned z)
{
   unsigned x,y;
        for(x=z;x>0;x--)
                for(y=300;y>0;y--);
}

/*====================================
函数        :KeyScan()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描述        :4*4矩阵键盘与独立键盘扫描
按键按下KeyValue全局变量值发生相应变化
====================================*/

char  KeyScan(void)   //行列扫描
{
    HH1 = 0;
    if (!LL1)         KeyValue =0;
    if (!LL2)         KeyValue =1;
    if (!LL3)          KeyValue =2;
    if (!LL4)          KeyValue =3;
    HH1 = 1;

    HH2 = 0;
    if (!LL1)         KeyValue =4;
    if (!LL2)          KeyValue =5;
    if (!LL3)          KeyValue =6;
    if (!LL4)          KeyValue =7;
    HH2 = 1;

    HH3 = 0;
    if (!LL1)          KeyValue = 8;
    if (!LL2)          KeyValue = 9;
    if (!LL3)          KeyValue = 10;
    if (!LL4)          KeyValue = 11;
    HH3 = 1;

    HH4 = 0;
    if (!LL1)          KeyValue =12;
    if (!LL2)          KeyValue =13;
    if (!LL3)          KeyValue =14;
    if (!LL4)          KeyValue =15;
    HH4 = 1;

        HH1=1;
        if(!HH1)   KeyValue =16;

        HH2=2;
        if(!HH2)   KeyValue =17;

    HH3=3;
        if(!HH3)   KeyValue =18;

        HH4=4;
        if(!HH4)   KeyValue =19;

    return 255;    //没有按键,就返回 255
}

/********************Start函数*************************/
void I2CStart()
{
    DIN=1;
    CLK=1;
        delay(2);

        DIN=1;
        delay(2);

        DIN=0;
        delay(4);

        CLK=0;
        delay(2);
}
/********************Stop函数*************************/
void I2CStop()
{
        CLK=1;
        delay(2);

        DIN=0;
        delay(2);

        DIN=1;
        delay(2);

        CLK=0;
        DIN=0;

}

/***************发送8bit数据,从低位开始**************/
void I2CWritebyte(unsigned char one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0;
        if(oneByte&0x01)
          DIN=1;
        else
          DIN=0;
        delay(3);
        CLK=1;
        oneByte=oneByte>>1;
        }
        CLK=0;
        delay(4);
        DIN=0;
        delay(2);
}

void main()
{
while(1){
unsigned char i;

I2CStart();
I2CWritebyte(0x40);        //数据命令设置:普通模式,地址自动加一
I2CStop();

I2CStart();
I2CWritebyte(0xc0);        //地址命令设置:初始地址00H
for(i=0;i<1;i++)        //发送16位显示数据
{
  KeyScan();//20个按键键盘扫描
  I2CWritebyte(tabel[KeyValue]);         //显示按键值
}
I2CStop();

I2CStart();
I2CWritebyte(0x8c);        //显示控制:显示开,脉冲宽度设为11/16
I2CStop();
         }
}

74HC573芯片: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包含移位标准库函数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 = P2^6;//数码管段选
sbit WE = P2^7;//数码管段选
uchar num;//数码管显示的值
uchar KeyValue = 20;//按键值 显示-

//共阴数码管段选表
uchar  code tabel[]= {
//0                1         2     3     4     5     6     7     8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9     A     B           C         D           E         F                H         L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0x76, 0x38,
//n           u          -          熄灭
0x37, 0x3E, 0x40, 0x00 };

/*====================================
函数        : delay(uint z)
参数        :z 延时毫秒设定,取值范围0-65535
返回值        :无
描述        :12T/Fosc11.0592M毫秒级延时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
函数        :KeyScan()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描述        :4*4矩阵键盘与独立键盘扫描
按键按下KeyValue全局变量值发生相应变化
====================================*/

sbit  HH1 = P3^0;
sbit  HH2 = P3^1;
sbit  HH3 = P3^2;
sbit  HH4 = P3^3;

sbit  LL1 = P3^4;
sbit  LL2 = P3^5;
sbit  LL3 = P3^6;
sbit  LL4 = P3^7;

char  KeyScan(void)   //行列扫描
{
    HH1 = 0;
    if (!LL1)         KeyValue =0;
    if (!LL2)         KeyValue =1;
    if (!LL3)          KeyValue =2;
    if (!LL4)          KeyValue =3;
    HH1 = 1;

    HH2 = 0;
    if (!LL1)         KeyValue =4;
    if (!LL2)          KeyValue =5;
    if (!LL3)          KeyValue =6;
    if (!LL4)          KeyValue =7;
    HH2 = 1;

    HH3 = 0;
    if (!LL1)          KeyValue = 8;
    if (!LL2)          KeyValue = 9;
    if (!LL3)          KeyValue = 10;
    if (!LL4)          KeyValue = 11;
    HH3 = 1;

    HH4 = 0;
    if (!LL1)          KeyValue =12;
    if (!LL2)          KeyValue =13;
    if (!LL3)          KeyValue =14;
    if (!LL4)          KeyValue =15;
    HH4 = 1;

    return 255;    //没有按键,就返回 255
}

void main()//main函数自身会循环
{
        WE = 1;//打开位选锁存器
        P0 = 0XFE; //1111 1110
        WE = 0;//锁存位选数据

        DU = 1;//打开段选锁存器
        while(1)
        {
                KeyScan();//20个按键键盘扫描
                P0 = tabel[KeyValue];//显示按键值
        }
}

网友A(2020-06-24):
不错,好歹点亮了一个数码管。很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