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实现单片机六路抢答器,希望前辈大佬帮忙看看电路图和程序错在哪里

楼主(2020-04-28):
电路图

电路图
要求:其中主持人操控两个按键。选手共六位,分别操控一个按键。当主持人按下抢答开始按键后,倒计时开始,计时5s。此后最先按下按键的选手号码将显示在数码管上。后来按下的将无显示。若五秒计时结束后,再按下按键也不会显示。若主持人没有按开始键,就有选手抢答,则视为犯规。此时犯规的选手号码将被显示于数码管上(最多显示五位犯规选手)。同时,蜂鸣器发出长笛声报警,数码管全亮。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0;
sbit wela=P2^1;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key5=P1^4;
sbit key6=P1^5;
sbit start=P1^6;
sbit beep=P1^7;
int num=0;
uchar count;
uchar second=5;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定时器函数
void timer()
{
TMOD=0x01;//选定工作方式
  TH0=(65536-45872)/256;//装初值11.0592M晶振定时50ms数为45872
    TL0=(65536-45872)%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

//定时中断函数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45872)/256;//装初值11.0592M晶振定时50ms数为45872
     TL0=(65536-45872)%256;
       TR0=1;//启动定时器0
        count++;//计数一次50ms,20次为1秒
         if (count==20)
{
     count=0;
      if (second>=1)
    {
       second--;//秒减1
        if(second==0)
      {
       wela=0;
        dula=0;
         delayms(5);
      }
    }
  }
}

//倒计时显示函数
void djsxs()
{
         dula=1;
          P0=table[second];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

//按键检测程序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ula=1;
         P0=0x06;
          dula=0;
           beep=1;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
   }
else if(key2==0)
{
         dula=1;
          P0=0x5b;
           dula=0;
                    P0=0xff;
             wela=1;
              P2=0xfd;
               wela=0;
                delayms(5);
}
else if(key3==0)
{
          dula=1;
           P0=0x4f;
            dula=0;
                        P0=0xff;
             beep=1;
              wela=1;
               P2=0xfb;
                wela=0;
             delayms(5);
}
else if(key4==0)
{
      dula=1;
       P0=0x66;
        dula=0;
                P0=0xff;
        beep=1;
        wela=1;
         P2=0xf7;
          wela=0;
         delayms(5);
}
else if(key5==0)
{
      dula=1;
       P0=0x6d;
        dula=0;
                 P0=0xff;
                  beep=1;
           wela=1;
            P2=0xEF;
             wela=0;
              delayms(5);
}
else if(key6==0)
{
      dula=1;
       P0=0x7d;
        dula=0;
                P0=0xff;
         beep=1;
          wela=1;
           P2=0xDF;
            wela=0;
         delayms(5);
}
}

//主函数
main()
{
   if (start==0)
   timer();
   djsxs();
   {
     bit flag=0;//定义flag,方便跳出
    while(!flag)
if(key1==0)//如果一号选手按下抢答器
     {
      dula=1;//打开锁存端
       P0=table[1];//数码管显示一号选手
        dula=0;//关闭锁存端
         P0=0xff;
          wela=1;//打开锁存端(开头记得声明锁存端)
           P0=0xFE;//送入位选信息,选择第一位
            wela=0;//关闭锁存端
              flag=1;//使flag等于一,跳出程序
               delayms(5);
     }
else if(key2==0)
  {
    dula=1;
     P0=table[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flag=1;
            delayms(5);
  }
else if(key3==0)
{
   dula=1;
    P0=table[3];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flag=1;
           delayms(5);
}
else if(key4==0)
{
   dula=1;
    P0=table[4];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flag=1;
           delayms(5);
}
else if(key5==0)
{
   dula=1;
     P0=table[5];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flag=1;
            delayms(5);
}
else if(key6==0)
{
   dula=1;
    P0=table[6];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flag=1;
           delayms(5);
}

     if(start==1)
      {
         keyscan();
         if (key1==0)
        {
                num++;
             }
        else if (key2==0)
        {
               num++;
            }
      else  if (key3==0)
        {
             num++;
             }
       else if (key4==1)
        {
            num++;
            }
       else if (key5==0)
        {
            num++;
            }
       else if (key6==0)
        {
            num++;
             }
     if (num>5)
          {
          num=0;
                  wela=0;
                  dula=0;
                  }

          }
   }
}

网友A:
本站有很多8路抢答器的例子可以参考,功能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B:
看仿真图这硬件电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C:
可以去网上参考下

网友D:
可以参考论坛里的 一些设计

网友E(2023-12-20):
有的分号都没加,下到单片机了也没用,根本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