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万年历时间BCD显示问题,为什么是加上6呢?想不明白

楼主(2020-04-28):
为什么是加上6呢想不明白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ds1302.h"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void Int0Configuration();
void LcdDisplay();
void Keyscan();
bit SetState;
unsigned char SetPlace        ;
void Delay10ms()  ;

void main()
{
        Int0Configuration();
        LcdInit();
        Ds1302Init();
        while(1)
        {
                if(SetState==0)
                {
                        Ds1302ReadTime();
                        LcdDisplay();
                   if(SetState==1)
                         {
                           Keyscan();
                         }

                }
        }

}

void LcdDisplay()
{
        if(SetState==0)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0+12);
          switch(TIME[5]&0x0f)     //周
           {
                  case (1):
                           LcdWriteData('M');LcdWriteData('0');LcdWriteData('N');break;
                  case (2):
                           LcdWriteData('T');LcdWriteData('U');LcdWriteData('E');break;
                  case (3):
                LcdWriteData('W');LcdWriteData('E');LcdWriteData('D');break;
                  case (4):
                           LcdWriteData('T');LcdWriteData('H');LcdWriteData('U');break;
                  case (5):
                           LcdWriteData('F');LcdWriteData('R');LcdWriteData('I');break;
                  case (6):
                           LcdWriteData('S');LcdWriteData('A');LcdWriteData('T');break;
                  case (7):
                           LcdWriteData('S');LcdWriteData('U');LcdWriteData('N');break;
           }
    }
         if(SetState==1)
         {
            switch(SetPlace)
                                {
                                        case(0):LcdWriteCom(0x80+0x40+7);LcdWriteCom(0x0e);break;    //光标指向--秒//
                                        case(1):LcdWriteCom(0x80+0x40+4);break;    //光标指向--分//
                                        case(2):LcdWriteCom(0x80+0x40+1);break;    //光标指向--时//
                                        case(3):LcdWriteCom(0x80+9);break;   //光标指向--日//
                                        case(4):LcdWriteCom(0x80+6);break;    //光标指向--月//
                                        case(5):LcdWriteCom(0x80+12);break;   //光标指向--周//
                                        case(6):LcdWriteCom(0x80+3);break;    //光标指向--年//
                                }
         }
}

void Keyscan()
{
        unsigned char i;

        if(K4==0)                //检测按键K4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4==0)
                {

                        SetPlace++;
                        if(SetState==1)
                        {
                         if(SetPlace>=7) SetPlace=0;
                        }

                }
                                 LcdDisplay();

                                while((i<50)&&(K4==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if(K1==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
                                {
                                        if(SetState==1)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x01;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x01;
                                          }
                                          if((TIME[SetPlace]>=0x8)&&(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0x01;
                                          }
            if((TIME[SetPlace]>=0x9a)&&(SetPlace==6))                //年只能到99
                                          {
                                                TIME[SetPlace]=0;
                                          }
                                  }

                                LcdDisplay();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ms();
        if(K3==0)
        {
                Delay10ms() ;
                if(K3==0)
                {
                   SetPlace=0;
                    if(SetState==0)
                     {
                       LcdDisplay();
                     }
                    if(SetState==1)
                    {
                      SetPlace++;
                    }
                }
        }while(!K3);
}

void Int0Configuration()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Delay10m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网友A:
例如为10,就是00001010=0X0A
10=0X0A->00001010+00000110=00010000=0X10
11=0X0B->00001011+00000110=00010001=0X11
12=0X0C->00001100+00000110=00010010=0X12
19=0X13->00010011+00000110=00011001=0X19

网友A:
这个转法不对吧。如果数大转的就不对了

45=0x2d->00101101+00000110=00110011->0x3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为10,就是00001010=0X0A
10=0X0A->00001010+00000110=00010000=0X10
11=0X0B->00001011+00000110=000 ...

感谢,这一点我想明白了!!

网友B:
十六进制比十进制每一位多六,所以加六。

网友C:
BCD码的每4位表示十进制的0~9,超过9则按十进制进位,数字本身按HEX存储,浪费点存储,但人眼可直观查。如:
0x89------>是十进制的89,低4位超过9时,要进位到高4位,按十六进制+6,跳过A BCDEF,而不是0x8a(真HEX)

网友D(2022-03-29):
引用 网友A:
例如为10,就是00001010=0X0A
10=0X0A->00001010+00000110=00010000=0X10
11=0X0B->00001011+00000110=000 ...

谢谢,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CD码的每4位表示十进制的0~9,超过9则按十进制进位,数字本身按HEX存储,浪费点存储,但人眼可直观查。如: ...

谢谢,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