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基于单片机串口的温度显示DS8B20并用文本保存

楼主:
这个是LABVIEW界面,DS18B20的传感器接收温度,给单片机,单片机显示并通过串口发送给LABVIEW,labview生成TXT文件,并保存历史数据。压缩包里的单片机程序。如果问题加群QQ:721277962(备注来自51黑)互相学习。单片机采用是51的单片机,数码管显示。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连接串口。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PS0=P2^4;//数码管小数点后第1位
sbit PS1=P2^5;//数码管个位
sbit PS2=P2^6;//数码管十位
sbit PS3=P2^7;//数码管百位
sfr  P_data=0x80;//P0口为显示数据输出口
sbit DQ=P3^6;//DS18B20数据接口

void delay(unsigned int);//延时函数
void DS18B20_init(void);   //DS18B20初始化
unsigned int get_temper(void);    //读取温度程序
void DS18B20_write(unsigned char in_data); //DS18B20写数据函数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void);////读取数据程序
unsigned int htd(unsigned int a); //进制转换函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a);//显示函数

float temp;//温度寄存器
bit DS18B20; //        18B20存在标志,1---存在 0---不存在

unsigned char tab[10]={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字段转换表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temp;
        TMOD=0x20;           //定时器1--方式2
        //PCON=0x80;           //电源控制   19200
        TL1=0xfd;
        TH1=0xfd;            //11.0592MHZ晶振,波特率为9600
        SCON=0x50;           //方式1
        TR1=1;               //启动定时

                temp=get_temper();//这段程序用于避开刚上电时显示85的问题
                for(a=0;a<200;a++)
                delay(500);

                while(1)
                {
                    temp=get_temper();//测量温度
                    for(a=0;a<100;a++)//显示,兼有延时的作用
                            display(htd(temp));
                        SBUF=(unsigned char)(temp>>8);                //将温度发送给PC
            while(TI!=1);
                        TI=0;
                        SBUF=(unsigned char)temp;
            while(TI!=1);
                        TI=0;
                }
    }

/****************************DS18B20读取温度函数**************************/
/*函数原型:void get_temper(void)
/*函数功能:DS18B20读取温度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调用模块:
/**********************************************************************/
unsigned int get_temper(void)
        {
            unsigned char k,T_sign,T_L,T_H;
                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if(DS18B20)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
            DS18B20_write(0xcc);    // 跳过ROM匹配
            DS18B20_write(0x44);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if(DS18B20)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
                DS18B20_write(0xcc);//跳过ROM匹配
                DS18B20_write(0xbe);//发出读温度命令
                                T_L=DS18B20_read();//数据读出
                                T_H=DS18B20_read();
                                k=T_H&0xf8;
                if(k==0xf8)
                    T_sign=1;   //温度是负数
                else
                    T_sign=0;  //温度是正数
                T_H=T_H&0x07;
                temp=(T_H*256+T_L)*10*0.0625;  //温度转换常数 乘以10 是因为要保留1位小数
                                return (temp);
            }
        }

        }

/****************************DS18B20写数据函数**************************/
/*函数原型:void DS18B20_write(uchar in_data)
/*函数功能:DS18B20写数据
/*输入参数:要发送写入的数据
/*输出参数:无
/*调用模块:_cror_()
/**********************************************************************/
void DS18B20_write(unsigned char in_data) //写DS18B20的子程序(有具体的时序要求)
    {
        unsigned char i,out_data,k;
        out_data=in_data;
        for(i=1;i<9;i++)  //串行发送数据
        {
            DQ=0;
                DQ=1;
                _nop_();
            _nop_();
            k=out_data&0x01;
                if(k==0x01)  //判断数据  写1
                {
                    DQ=1;
            }
                else   //写0
            {
                    DQ=0;
                }
                delay(4); //延时62us
                DQ=1;
            out_data=_cror_(out_data,1);  //循环左移1位
        }
    }

/**************************DS18B20读函数**************************/
/*函数原型:void DS18B20_read()
/*函数功能:DS18B20读数据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读到的一字节内容
/*调用模块:delay()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
    {
        unsigned char i,in_data,k;
        in_data=0;
        for(i=1;i<9;i++)  //串行发送数据
        {
            DQ=0;
                DQ=1;
                _nop_();
                _nop_();
            k=DQ; //读DQ端
                if(k==1)  //读到的数据是1
                {
                    in_data=in_data|0x01;
                }
                else
                {
                    in_data=in_data|0x00;
                }
                delay(3);  //延时51us
                DQ=1;
                in_data=_cror_(in_data,1); //循环右移1位
        }
        return(in_data);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函数原型:void DS18B20_init(void)
/*函数功能:DS18B20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调用模块:delay()
/******************************************************************/
void DS18B20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a;
              DQ=1;//主机发出复位低脉冲
                DQ=0;
                delay(44);        //延时540US
                DQ=1;
                for(a=0;a<0x36&&DQ==1;a++)
                {
                    a++;
                    a--;        //等待DS18B20回应
                }
                if(DQ)
                        DS18B20=0;  //18B20不存在
                else
                {
                        DS18B20=1;  // 18B20存在
                        delay(120); //复位成功!延时240US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函数原型:void display(void)
/*函数功能:数码管显示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调用模块:delay()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a)
    {
        P_data=tab[a&0x0f];//显示小数点后第1位
        PS0=0;
        PS1=1;
        PS2=1;
        PS3=1;
        delay(200);
        P_data=tab[(a>>4)&0x0f]|0x01; //显示个位
        PS0=1;
        PS1=0;
        delay(200);
        P_data=tab[(a>>8)&0x0f];//显示十位
        PS1=1;
        PS2=0;
        delay(200);
        P_data=tab[(a>>12)&0x0f];//显示百位
        PS2=1;
        PS3=0;
        delay(200);
        PS3=1;
        P_data=0xff;//恢复数据口
    }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函数**************************/
/*函数原型:uint htd(uint a)
/*函数功能: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输入参数:要转换的数据
/*输出参数:转换后的数据
/*调用模块:无
/******************************************************************/
unsigned int htd(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b,c;
                b=a%10;
                c=b;
                a=a/10;
                b=a%10;
                c=c+(b<<4);
                a=a/10;
                b=a%10;
                c=c+(b<<8);
                a=a/10;
                b=a%10;
                c=c+(b<<12);
            return c;
    }

/*******************************延时函数*********************************/
/*函数原型:delay(unsigned int delay_time)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输入参数:delay_time (输入要延时的时间)
/*输出参数:无
/*调用模块: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ay_time)   //延时子程序
{for(;delay_time>0;delay_time--)
{}
  }

网友A(2020-09-12):
可惜没有附件?

网友B:
没有看到附件,也想学习

网友C(2020-10-29):
对新手来说,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