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火灾报警器通讯部分及软件设计 已有雏形,希望能得到一些思路和大佬的指导

楼主(2020-04-28):
需要制作基于单片机的火灾报警器的通讯模块和软件设计,数据采集模块已有雏形,希望能得到一些思路和大佬的指导

网友A:
火灾报警器一个是预警,可用MQ系列检测易燃气体泄露,一个是发生火灾后报警,可以用火焰传感器,检测火焰燃烧时发出的几百纳米的红外光。然后AD转换输出数字量。如果只需要报警不用读出数值可以用电压比较器和电位器调节阈值输出开关量。
可以顺带雨滴传感器检测雨量。
超出阈值时可以用LED亮灭、液晶显示字符、外接扬声器或语音模块、通过GSM模块发送短信警报到上位机来示警。

网友B(2023-04-26):
以单片机技术和无线传输技术为核心并与其他电子技术相结合, 设计而出的一种技术水平较好的火灾报警系统。以烟雾传感器、火焰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监测环境状态,将监测信息发送至单片机,单片机对数据处理之后在LCD1602液晶上显示,并通过无线传输模块传送监测数据,在接受测将数据与预设值对比,超出范围则进行声光报警。
以STC89C52单片机和NRF24L01无线传输模块为核心设计的火灾报警器可实现声光报警、温度显示等功能。是一种结构简单、性能稳定、使用方便、价格低廉、智能化的火灾报警器。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