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8B20采集温度,使用74HC573锁存器和138译码器数码管显示

楼主:
-55~125℃温度显示 精度0.1℃

功能:

(1)使用单片机对DS18B20温度传感器进行读取得到温度值

(2)使用74hc573锁存器驱动数码管的断码显示
(3)使用74hc138译码器选择数码管
(4)增加了传感器状态监测,如果传感器连接异常则显示检测动画
显示特点:
(1)数字默认显示整数两位和小数一位,也就是温度可以精确到0.1℃
(2)当前温度为零下是,温度前自动添加符号,非零下时则不显示
(3)默认显示为两位整数,当温度大于100摄氏度时,会增加到三位。
展示图片如下:

零下55℃显示

125℃显示

检测DS18B20

精确0.1℃显

/*********************************************
程序功能:使用74H573锁存器和138译码器共同完成8位数码管温度显示
138译码器的真值表:
          C B A         数码管位
          0 0 0          1
          0 0 1                 2
          0 1 0          3
          0 1 1          4
          1 0 0          5
          1 0 1          6
          1 1 0          7
          1 1 1          8
                程序公开,共师兄习
                如有错误,敬请纠正
*********************************************/
#include "DS18B20.h"

/*138译码器管脚定义*/
sbit LSA = P2^0;     //定义138译码器管脚A
sbit LSB = P2^1;         //定义138译码器管脚B
sbit LSC = P2^2;         //定义138译码器管脚C

/*数码管字码定义*/
u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58,0X40};  //共阴极数码管字段
/*带点*/
uchar code table_bit[]={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uchar G,S,BAI,Q;

int num = 0;

void count(void);
void display(void);
void delay(uint z);
void DS18B20_Chack(void);
void SMG_Channel(uchar x);

void main(void)
{
        uint i;
        while(1)
        {
                i++;
                delay(5);
                if(i%40 == 0)
                {
                        num = ReadTemperature();   //读取一次温度
                        if(num<0)                           //判断是否为负数
                                num = -num;                   //转成整数
                }
                DS18B20_Chack();
                count();                 //计算
                display();                         //显示
        }
}
void count(void)                                 //把每一位数字都单独存到一个变量中
{
        G =   num%10;
        S =   num/10%10;
        BAI = num/100%10;
        Q  =  num/1000%10;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x = 1;
/*********正负号*********/
        if(temp_flag)    //温度为正不显示 1正
        {
                P0 = 0X00;
                SMG_Channel(x);
                P0 = table[11];
                delay(1);
        }
        else x=x-1;
/********百位**********/
        if(Q)
        {
                x=1;
                P0 = 0X00;
                SMG_Channel(x);
                P0 = table[Q];
                delay(1);
        }
/*********十位*********/
        P0 = 0X00;
        SMG_Channel(x+1);
        P0 = table[BAI];
        delay(1);
/*********个位*********/
        P0 = 0X00;
        SMG_Channel(x+2);
        P0 = table_bit[S];
        delay(1);
/*********小数点后一位*********/
        P0 = 0X00;
        SMG_Channel(x+3);
        P0 = table[G];
        delay(1);
/*********温度符号*********/
        P0 = 0X00;
        SMG_Channel(x+4);
        P0 = table[10];
        delay(1);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23;y++);
}
/********监测DS18B20的在线情况*********/
void DS18B20_Chack(void)
{
        while(DS18B20_Init())         //监测DS18B20是否在线
        {
                uchar a;
                for(a = 1;a <= 8;a++)
                {
                        P0 = 0X00;
                        SMG_Channel(a);
                        P0 = table[11];
                        delay(100);
                }
        }
}
/********数码管的选择*********/
void SMG_Channel(uchar x)
{
        switch(x)
        {
                case 1:        LSA = 0;LSB = 0;LSC = 0; break;
                case 2:        LSA = 1;LSB = 0;LSC = 0; break;
                case 3:        LSA = 0;LSB = 1;LSC = 0; break;
                case 4:        LSA = 1;LSB = 1;LSC = 0; break;
                case 5:        LSA = 0;LSB = 0;LSC = 1; break;
                case 6:        LSA = 1;LSB = 0;LSC = 1; break;
                case 7:        LSA = 0;LSB = 1;LSC = 1; break;
                case 8:        LSA = 1;LSB = 1;LSC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2022-06-11):
118句的变量a如果是从0开始到7,那么SMG_Channel函数就可以用几条语句来替换掉冗长的switch语句。因为a的值就等于输给三八译码器三位二进制的值。如a=0时,LSA = 0;LSB = 0;LSC = 0;a=1时,LSA = 1;LSB = 0;LSC =0;

unsigned char tmp;
tmp=P2;
tmp&=0xf8;//与二进制数11111000按位与,把低三位清零。
tmp|=a;//通过按位或把a加到后三位上。
P2=tmp;//再把值赋给P2。

当然118行的循环语句也可以改成另一种风格书写,最好是在定时中断中调用,把a定义为静态变量。
a++;
a&=0x07;//a的与二进制数00000111按位与,如果小于7,不变,如果变成1000,高位被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