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单片机电路方案能够驱动80个左右的RGB实现亮度变化?

楼主(2020-04-28):
多个LED实现呼吸灯效果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基于51单片机,有什么电路方案能够驱动80个左右的RGB实现亮度变化(只用RGB的红色引脚),谢谢大家!

楼主:
做的是电子灯箱字体呼吸效果

网友A:
可以搜索光立方看看,参杂不同颜色的LED很漂亮

网友B:
你用80个2812的话 随便一个8PIN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2812也是RGB的

网友C:
你好!
RGB灯珠可以采用串接的形式;
对单片机型号有什么具体要求?
控制是内置模式还是动态修改?

网友D:
最常用的就是扫描吧,呼吸灯效果就用延时时间控制

网友E:
实现呼吸式LED灯的项目实际上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控制,第二个是电源。 通过使用PWM控制,可以控制RGB LED以获得逐步调光效果。 重要的部分是80个RGB LED的电源,需要计算功率预算,电流消耗和电压降。

网友F:
74HC138,uln2803

网友G:
赞同用几个LED串联的方式,除非流水、移动或其它复杂的显示。要不就是简单、通用MCU+IO口扩展芯片解决

网友H:
STC单片机可以做到如你一样的RGB效果,俺做过;还可以用SC单片机来做,都很OK

网友I:
这要看你是要什么效果的。如果只是同时一个变化,也就相当与一个LED,如果分成几组,就是相当于几个LED,如果每个都是单独效果单独控制,就是80个驱动LED,51 或者 stm32都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