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研STM32+DHT22+BH1750+8266透传数据到远端网络服务器

楼主(2020-04-28):
最近在玩STM32,索性写点笔记,加深印象,或者有助于新人摸索参考,不多说,进入正题。
单片机:STM32F407
模块:8266
模块:DHT22
模块:BH1750
BH1750:I2C通讯,关于I2C通讯的过程,我这里就不多说,直接说驱动的步骤:
1、总线初始化;
2、向传感器发送写信号,然后配置分辨率;
3、向传感器发送设备地址和读信号;
4、读数据;
很简单,具体代码见附件。

DHT22:这个用的是单总线的通讯方式,个人感觉最关键的点有2个:1、发送初始信号前要延时至少3S以上,等待电压稳定,防止电压抖动;2、器件手册上的时序;

8266:这个比较简单,采用的是AT指令的模式,光看代码就能看懂。
上结果吧:
+-------------+----------+-----------------+---------+---------+------------------+------+------+
| temperature | humidity | light_intensity | current | voltage | time             | id   | date |
+-------------+----------+-----------------+---------+---------+------------------+------+------+
| 27.30       | 33.80    | 5759            | 0.00    | 0.00    | 2020-04-28 13:50 |    1 | NULL |
| 26.90       | 34.20    | 4294            | 0.00    | 0.00    | 2020-04-28 14:00 |    2 | NULL |
| 26.60       | 34.30    | 6185            | 0.00    | 0.00    | 2020-04-28 14:10 |    3 | NULL |
| 26.60       | 34.40    | 5759            | 0.00    | 0.00    | 2020-04-28 14:20 |    4 | NULL |
| 26.50       | 34.70    | 5376            | 0.00    | 0.00    | 2020-04-28 14:30 |    5 | NULL |
+-------------+----------+-----------------+---------+---------+------------------+------+------+

//*******************************************************
//BH1750FVI光照强度
//时间: 2020.4
//*******************************************************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common.h"

void Cmd_Send_BH1750(u8 cmd)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BH1750_Addr_Write);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while(IIC_Wait_Ack())
    {;};

  IIC_Send_Byte(cmd);    //写数据到内部寄存器地址
    while(IIC_Wait_Ack())
    {;};

    IIC_Stop();
}

void BH1750_Start(void)
{

    Cmd_Send_BH1750(BH1750_ON);
    Cmd_Send_BH1750(BH1750_RSET);
    Cmd_Send_BH1750(BH1750_OFF);

}

u8 BH1750_RecvByte(void)
{
    u8 i;
    u8 dat = 0;
    SDA_IN();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IIC_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dat |= READ_SDA;             //读数据
        IIC_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
    return dat;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H1750_SendACK(u8 ack)
{
    SDA_OUT();
  IIC_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IIC_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IIC_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
int BH1750_Read(void)
{

    u8 BUF[3]={0};
    u16 result=0;
    u8 i=0;

    //BH1750_Start();

    IIC_Start();

    IIC_Send_Byte(BH1750_Addr_Write);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while(IIC_Wait_Ack())
  {;};

    IIC_Send_Byte(BH1750_CON_1);
    while(IIC_Wait_Ack())
    {;};

    IIC_Stop();
    delay_ms(18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BH1750_Addr_Read);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while(IIC_Wait_Ack())
    {;};

    for (i=0; i<2;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BH1750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2)
    {
            BH175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IIC_Stop();

    }
    else
    {
            BH1750_SendACK(0);                //回应ACK
    }
    }

  delay_ms(5);
    result = BUF[0];
    light_intensity = ((result<<8)+BUF[1])/1.2;
    light_intensity = light_intensity - (light_intensity%1);
    return light_intensity;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请问楼主有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