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热释电红外自动门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话不多,直接看图,本设计是模拟自动门效果,用电机显示

  1. #include <reg51.h>

sbit led=P0^0;//指示灯信号
sbit k1=P1^2;//按键信号
sbit k2=P1^3;//按键信号
sbit IN1=P3^0;
sbit IN2=P3^1;
unsigned char flag,n;

void delay(char x);   //延时程序
void  motor_1(float a);
void  motor_2(float a);
void zhengzhuan();
void fanzhuan();

void key_process()

{
    if(k1==0)
         {
                 delay(100); //延时100MS,按键必须延时消抖
                while(!k1);

//    led=~led;
     flag=1;
                 zhengzhuan();//当有人时,正转
         }

         if(k2==0)  //没人时, 反转
         {
                 delay(100);
                 while(!k2);
                 flag=0;
                 fanzhuan();
         }

}

void delay(char x)//延时程序
{
   char i;
   while(x--)
   {
     for(i=0; i<120; i++);
   }
}

void  motor_1(float a)//a即想要转的圈数  //反转
{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int  c;
   for (c=0; c<8*64*a; c++)
    {
      for (b=0; b<8; b++)
        {

                                        IN2=1;
                                        IN1=0;
         delay(1);
         }
    }
}

void  motor_2(float a)//a即想要转的圈数  //正转
{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int  c;
   for (c=0; c<8*64*a; c++)
    {
      for (b=0; b<8; b++)
        {
                 IN2=0;
                                        IN1=1;
         delay(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3c; //每中断都要重装载,大概50MS中断一次,十进制的15536,65536-15536=50000
        TL0  = 0xb0;
  if(flag)  //表示有人灯亮
        {
                led=0;
        }
        else    //表示没人
        {
                led=1;
        }

}

void zhengzhuan()    //正转
{

       motor_2(0.04); //转1圈(可以改动)
       delay(1);
             P3=0XFF;                //防止电机发热
}

void fanzhuan()    //正转
{

       motor_1(0.04); //转1圈(可以改动)
       delay(1);
             P3=0XFF;                //防止电机发热
}

void intial()
{

  TMOD = 0x11;//16位计数器
        TH0  = 0x3c;
        TL0  = 0xb0;
        ET0  = 1;
        TR0  = 1;
        EA=1;
}

void main()//主程序
{

         intial();

        while(1)
        {

           key_process() ; //按键处理

        }
}

网友A(2020-04-29):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是什么

网友B:
仿真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