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源蜂鸣器如何响一声自动关闭问题

楼主(2020-04-28):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i++)
   {
   delayms(50);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蜂鸣器低电平触发。
}

这个是程序,也才是过确定是无源蜂鸣器,但是跑的时候就是一直响,停不下来。各位能否给点建议呢?

网友A:
beep=1;   后面加
while(1)就可以否则main()主体会循环。

网友B:
beep = 1;下面放一条while(1);语句

网友C:
你的蜂鸣器是通电就一直响,停电就不响,你可以先通电,再延时,然后断电,实现响一声自动关闭。

网友D:
你的程序while(1)去哪了??

网友E:
无源的蜂鸣器一般用PWM做,你这个程序没有while语句,那么他执行完beep=1;  后,单片机会从main()再次进入函数,一直循环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