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程序能够实现步进电机的点动呢?

楼主(2020-04-28):
在网上参考了很多程序,看到的程序基本上都是按按键后电机一直转动。有没有程序能够按下按钮电机就转动,松开按钮就停止转动呢?

网友A:
可以的,只要在代码里面设置条件就行,步进电机本身就是根据波形调整转速

网友B:
程序当然可以实现按下按钮电机就转动,松开按钮就停止转动,程序判断按下电机转,否则不转。

网友C:
把if换成whil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