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结合ESP8266WiFi模块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三圈,但程序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0-04-28):
利用51单片机和光敏模块 、ESP8266WiFi模块结合,制作的智能窗帘,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三圈,但程序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可以正常编译,但下载到单片机上,手机显示无法连接,之前一直都是可以连接成功的。麻烦哪位大神可以帮忙看一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单片机的引脚定义
sbit gm=P1^1;
sbit wd1=P1^2;
sbit wd2=P1^3;
sbit zsd1=P0^0;
sbit zsd2=P0^1;

//步进电机的正反转代码
unsigned char kongzhi=0;
unsigned char code RUN1[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正转
unsigned char code RUN2[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反转

//初始化程序
void chushihua()
{
IE=0x90;
SCON=0x50;
TMOD=0x20;   //
TH1=0xfd;   //波特率设置为9600
TL1=0xfd;
TCON=0x40;
TR1=1;
ES = 1;          //开串行口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串行口连续发送char型数组,遇到终止号/0将停止
void fasongshuju(uchar *str)
{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str++;
        }
}

//延时函数
void yanshi(uint ttt)
{

    while(ttt--);
}

//ESP8266上电初始化
void wifichushihua()
{
fasongshuju("AT+CIPMUX=1\r\n");
        yanshi(50000);
        fasongshuju("AT+CIPSERVER=1,8080\r\n");
}

                                                                                  JC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60; k++)//用for的空循环延长程序的执行时间
     { }
   }
}

//步进电机驱动         正转
void  zz(uchar n)
{
   unsigned char i,j;
            for(j=0;j<5*n;j++)
      for (i=0; i<8; i++)
        {
          P2 = RUN1[i]&0x1f;     //取数据
          delay(2);             //调节转速
                zsd1=0;
                zsd2=1;

        }
  }
  //步进电机驱动  反转
void  fz()
{
   unsigned char i,j;
             for(j=0;j<5*n;j++)
      for (i=0; i<8; i++)
        {
          P2 = RUN2[i]&0x1f;     //取数据
          delay(2);             //调节转速
                  zsd1=1;
                 zsd2=0;

        }
  }
                          //传感器自动控制的
                   void zidong()
         {

                                    if(gm==0)//有光的时候电机正转
{
zz(N);

}

if(gm==1)//无光的时候电机反转
{
fz(N);

}
        }

void main()
{
                yanshi(50000);
        yanshi(5000);
chushihua();
wifichushihua();
        uchar N=3
    while(1)
        {

         if(kongzhi==1)
         {
          zz(N);
         }

          if(kongzhi==2)
         {
      fz(N);
         }
                   if(kongzhi==3)
         {
          P2=0xff;
                           zsd1=1;
                 zsd2=1;

         }
                            if(kongzhi==4)
         {
      zidong();

         }

         if(wd1==0||wd2==0)
         {
      kongzhi=3;
         }

        }
}

/*
  串口服务子函数
*/
void time() interrupt 4
{
                  if(RI)
{
RI=0;  //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switch(SBUF)
{
case 'a':kongzhi=1;        break;//接收到安卓端的'a'字符

case 'b':kongzhi=2;        break;//接收到安卓端的'b'字符

case 'c':kongzhi=3;break;//接收到安卓端的'c'字符

case 'd':kongzhi=4;break;//接收到安卓端的'd'字符
}
}
}

网友A(2021-03-15):
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