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以讲解一下这段单片机代码吗?初值是多少 为什么是达到10次清零

楼主:
初值是多少 为什么是达到10次清零

网友A(2020-04-28):
单片机是stc89c52

网友B:
TH0=246,TH0=60

网友C:
100次,书写错了

网友D:
你为什么不问是不是书写错了吧10写成了100

网友E:
初值是65536-2500=63036=0xf63c,高8位赋值予TH0=0xf6,低8位赋值予TL0=0x3c。
定时时间在12MHz时钟下是2.5ms,times计数到10清0,PWM周期=25ms。变量duty有效值0~10控制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