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9_PWM多路可调占空比输出

楼主: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虚拟器件,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timer.c,timer.h, key.c,key.h, led.c,led.h 代码如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1(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Autho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四 一月 16 2020
* Processor: STM32F407ZGT6ZGT6
* Compiler:  GCC for ARM
*/

#include "mfunc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define RT(A , B) (A> 300)?  (B= 0):  (B=1)

uint32_t gt_fig(u8 sts){
        if(1== sts) return TIM_GetCapture1(TIM4);
        if(2== sts) return TIM_GetCapture2(TIM4);
        if(3== sts) return TIM_GetCapture3(TIM4);
        if(4== sts) return TIM_GetCapture4(TIM4);
}

void st_fig(u8 sts, uint32_t gt){
        if(1== sts) TIM_SetCompare1(TIM4, gt);
        if(2== sts) TIM_SetCompare2(TIM4, gt);
        if(3== sts) TIM_SetCompare3(TIM4, gt);
        if(4== sts) TIM_SetCompare4(TIM4, gt);
}

int main(void)
{
        u16 psc=840, per=600, idc[4]= {500, 200, 300, 400};
        u16 umd, pwmval=0;
        u8 status= 0, dir= 1;
        int gtln= 0;
        char *wd, *wds, lnslt[5]={'_', 'A', 'B', 'C', 'D'};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9600);//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KEY_Init();
        uprint("大家好!!!\r\n");
        uprint("大家来造呼吸机-----。\r\n");
        LED0= LED1= LED2= 1;
        Pwm_Init(psc, per);
                TIM_SetCompare1(TIM4, idc[0]);
                TIM_SetCompare2(TIM4, idc[1]);
                TIM_SetCompare3(TIM4, idc[2]);
                TIM_SetCompare4(TIM4, idc[3]);
        uprint("控制芯片STM32F407ZGT6_008_PWM仿真开始了。\r\n");
         delay_ms(100);

   while(1)
        {
                wd[0]=lnslt[status];
                wd[1]= 0;
                uprint("Arm运行时......占空比");
                uprint(wd);
                uprint("线路可调整状态:\r\n");
                if(1==ReadKey(GPIOC, 0x0080)) {
                        status++;
                    delay_ms(20);
                        if(status> 4) status= 0;
                        wd[0]=lnslt[status];
                        wd[1]= 0;
                        uprint("线路调整状态......占空比");
                        uprint(wd);
                        uprint("线路可调整状态:\r\n");
                }
                if(1==ReadKey(GPIOC, 0x0010)) {
                        LED0= 1;
                        pwmval= gt_fig(status);
                        gtln= nmtoa(wds, 10, pwmval);
                        if(status>0){
                                if(per< (pwmval+ 50)) {

                                                uprint("线路调整, 占空值到达最高值 ......\r\n");
                                                st_fig(status, (per+ 1));
                                }
                                else{
                                        LED0= 1;
                                        pwmval= gt_fig(status);
                                        gtln= nmtoa(wds, 10, pwmval);
                                        umd= pwmval +50;
                                        uprint("线路调整, 占空值由 ");
                                        uprint(wds);
                                        uprint(" 增加50");
                                        uprint(" ...\r\n ");
                                        st_fig(status, umd);
                                }
                        }
                }
                if(1==ReadKey(GPIOC, 0x0020)) {
                        LED1= 1;
                     delay_ms(20);
                        pwmval= gt_fig(status);
                        gtln= nmtoa(wds, 10, pwmval);
                        uprint("Arm运行时......占空比");
                        uprint(wd);
                        uprint("线路调整, 由 ");
                        uprint(wds);
                        uprint(" 清零 ");
                        uprint(" ...\r\n ");
                        st_fig(status, 0);
                }
                if(1==ReadKey(GPIOC, 0x0040)) {
                        LED2= 1;
                        pwmval= gt_fig(status);
                        gtln= nmtoa(wds, 10, pwmval);
                        if(pwmval> 50) umd= pwmval -50;
                        else umd= 1;
                        uprint("线路调整, 占空值由 ");
                        uprint(wds);
                        uprint(" 减少50");
                        uprint(" ...\r\n ");
                        st_fig(status, umd);
                }
                LED0= LED1= LED2= 0;
                 delay_ms(100);
        }
}

timer.c代码:
#include "mfunc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void PWM_GPIO(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TIM3);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TIM4);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TIM4);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TIM4);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TIM4);
}

// PWM 定时器配置
void Pwm_Init(u16 TimerPrescaler, u32 TimerPeriod)
{
        PWM_GPIO();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TimerPrescaler-1;     // 时钟预分频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imerPeriod-1;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重复寄存器,用于自动更新pwm占空比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使能该通道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设置互补端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使能互补端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死区后输出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死区后互补端输出状态??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占空比时间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占空比时间
        TIM_OC2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占空比时间
        TIM_OC3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占空比时间
        TIM_OC4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md(TIM4,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4, ENABLE);
}

timer.h代码
#ifndef _TIMER_H
#define _TIMER_H

#include "sys.h"

void PWM_GPIO(void);
void Pwm_Init(u16 TimerPrescaler, u32 TimerPeriod);

#endif

key.c,key.h, led.c led.h之前的代码都可借鉴,不在多列,以后不再一一罗列,只列main.c 与相关功能的.c, .h代码。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红,黄,绿灯点亮后一会灭,仿真开始,按下SELECT按钮,选择要调整的线路,按下KEY_ADD占空比增加;按下KEY_MINUS按钮,占空比减少;按下KEY_ZERO按钮,占空比清零。虚拟串口,示波器将的状态变化显示在屏。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九, 系列的001-003虚拟仿真与开发板对应已证明:虚拟仿真程序对于开发板有效,之后不再➕上下载到开发板的介绍。

附件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9_PWM多路可调占空比输出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附件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9_PWM多路可调占空比输出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