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复位电路的使用

楼主:
想加个按钮使用复位电路时(连接RST引脚),在keil中用不用定义RST引脚。我定义 sbit key1=RST   ,报错了。不定义的话,按钮的按下与松开不影响单片机,没有起到复位的效果。

网友A(2020-04-28):
RST加一个下拉电阻

网友B:
复位电路一般是RC电路,开关并联在电容上。报错是因为头文件里没有RST这个引脚,软件复位,常用的是设置看门狗(我没用过),单片机复位的详细说明在百度上可以找到。----来自一个菜鸟

网友C:
这个电路上就没有复位功能,随便找个复位电路参考一下吧。

网友D:
这里用的是硬件复位,楼主用的复位电路错误

网友E:
单片机最小系统 : 电源  复位电路  晶振(时钟)电源引脚  复位引脚  晶振引脚都是固定的,你配置它干嘛
(除了部分单片机有内部晶振或者有高低晶振两种输入口可以配置晶振引脚除外)

你复位电路也不对,没有没有串联电阻接地,

网友F:
复位电路有问题,参考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