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PWM驱动的问题

楼主(2020-04-28):
我使用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给他一个PWM信号,但是步进电机只能单步进角来回摆动,调了电压和步进细分都不行,但是在某个PWM频率下,电机正转了不到半圈然后又突然反转,我给驱动器使能控制信号无法控制驱动器使能失能,但是控制dir方向能控制驱动器使能失能,有大佬能帮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看看是不是PWM频率高了

网友B:
这要看看看是不是你PWM的发生有问题

楼主:
是线接错了的问题,但是驱动器的方向控制光耦被控制端一直无法被导通导致方向不能改变,这是为什么勒,具体原理图也没有,弄的很恼火啊

网友C:
光耦无法导通,这需要啥原理图,所有的驱动器都是一样,光耦耐压高本来就是做隔离的,一般也不容易坏,PIN1加个5V,pin2接地,别反了,测下3或4的电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