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这耳机音量控制及麦克风开关该怎么维修?

楼主(2020-04-28):
耳机是罗技AXIS-002,很久前就坏了,开始转动音量调节轮时,某些地方有声、某些有地方无声,全程沙沙响,现在什么声音都没了。丢了很久,想自己瞎修修,换个电位器能行吗?

网上查资料如下:
主要参数
       产品类型:耳麦
  外形设计:开放式动圈耳机
  额定功率:100mW/
  佩戴方式        颈戴式

连接方式        有线
插头/接口        3.5mm
频率范围        20-20000Hz/100-16000Hz
阻抗        2200欧姆
灵敏度        59dB/-39±4dB
麦克风        有
音量控制        有
线缆长度        2.4m

网友A:
我的建议是直接把中间的开关剪掉,然后把线接好,这样直接通过手机或者电脑直接调节音量。这样最简单。

网友B:
一般换电位器就好

网友C:
这种电位器有卖的 某宝上找一下 很多

网友D:
有沙沙声换个电位器还行,无声问题就不止一个了

网友E:
先检查耳机单元是否正常,如果耳机是好的,很可能是电位器坏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我去买个电位器来学学安装吧。本人零基础,彻头彻尾的小白,连个电位器的型号都判断不出,也不懂那颗电容、电阻起什么作用的,如果真不行,就剪了把线接上算了:)

网友F:
不值得买零件修,把电位器,开关,电阻电容等都拆掉,直接接线,如果还不响就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