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 不知道从何下手 求帮助

楼主(2020-04-28):
我是小白,最近想做一个板子的拓展板,其中想放一个按键,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佬,按键都有什么功能啊,他可以控制什么呢,在网上找了好久,但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A:
搜按键矩阵

网友B:
按键有什么功能?你在逗我?按键就是一个开关呀!至于你开关控制什么就是你自己想控制什么就是什么功能,比如开灯、打开风扇什么的

网友C:
按键就是开关,相当于将断掉的导线连接起来,功能是要靠自己设计电路或者写代码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有什么功能?你在逗我?按键就是一个开关呀!至于你开关控制什么就是你自己想控制什么就是什么功能,比 ...

嗯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就是开关,相当于将断掉的导线连接起来,功能是要靠自己设计电路或者写代码来实现的。

好的,谢谢

网友D:
矩按键是个开关,控制东西

网友E:
先从引脚功能学起,

网友F:
if(!f_key_press)
{
   if(P_KEY){key_cnt=0;}
   key_cnt++;
   if(key_cnt>=10)
   {

   }
}

网友F:
if(!f_key_press)
{
        if(P_KEY){key_cnt=0;}
        key_cnt++;
        if(key_cnt>=10)
        {
                key_cnt=0;
                f_key_press=1;
                ///////增加功能
        }
}
else
{
        if(!P_KEY){key_cnt=0;}
        key_cnt++;
        if(key_cnt>=10)
        {
                key_cnt=0;
                f_key_press=0;
        }
}

给你一个按键检测和弹起的源代码. 研究研究. 4MS 一个中断定时

网友G:
单个按键就是让单片机的一个管脚电平发生改变的工具,这种改变可以被单片机对应管脚的程序检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