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过320 240液晶的 RA8835P3N的

楼主(2020-04-28):
能看出这个是带字库的还是不带字库的吗 有用51驱动过的么 哪个大神可以给个例程    还有一点不懂 标签撕开有个镜面的元件 谁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

液晶

液晶

网友A:
有没有原理图和PCb 啊?

网友B:
手上有几块320240,芯片比这个老旧,讨厌并口20线,没有驱动。你下载RA8835P3N手册就基本成功了,不管是51还是其它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几块320240,芯片比这个老旧,讨厌并口20线,没有驱动。你下载RA8835P3N手册就基本成功了,不管是51还 ...

嗯 本来打算省个事来 嘿嘿

网友C(2021-08-18):
刚偶尔在库房里找到一个类似的屏,比你的电路板上还多了七个牛屎,照片正在审核,改天发图片,
在百度文库里找了相关的文章,基本都 是要钱的

网友D:
这种屏驱动比较简单,基本按手册编码就可以了。因为屏所在的时期,芯片功能性能皆不足,所以屏会做得比较容易驱动,比较稳定。例程厂商或经销商是可以提供的,假如没有厂商或经销商支持,这些屏毫无意义。

网友E:
这种屏点亮需要有IC datasheet,initial code, 不然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