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点亮单片机led点阵左上角一个led灯为什么点亮了一排?

楼主(2020-04-28):
我想点亮led点阵左上角一个led灯为什么点亮了一排。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se = P0 ^ 2;
sbit sc = P0 ^ 1;
sbit rc = P0 ^ 0;
int dat1,dat2;
void ledsend(int);
void main()
{
    while(1)
    {
        P1 = 0x7f;
        ledsend(0x80);//列是低电平有效行是高电平有效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P1 = 0x7f;
    }
}
void ledsend(int dat1)
{
   int a;
    for(a = 0;a < 8;a ++)
    {
        se = dat1 >> 7;
        dat1 <<= 1;
        sc = 0;
         _nop_();
         _nop_();
        sc = 1;
        //_nop_();
    }
    rc = 0;
    _nop_();
    _nop_();
    rc = 1;
    _nop_();
    _nop_();
}

网友A:
师兄,不是这么提问的。
你的程序,和你的硬件、电路密切相关。光看程序怎么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你这光是条程序也没法看啊,万一是你硬件电路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光是条程序也没法看啊,万一是你硬件电路的问题呢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se = P2 ^ 5;
sbit sc = P2 ^ 4;
sbit rc = P2 ^ 6;
int dat1,dat2;
void ledsend(int);
void main()
{
    while(1)
    {
        P1 = 0x80;
        ledsend(0xfe);//列是低电平有效行是高电平有效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P1 = 0xfe;
    }
}
void ledsend(int dat1)
{
   int a;
   sc = 1;
   rc = 1;
    for(a = 0;a < 8;a ++)
    {
        se = dat1 >> 7;
        dat1 <<= 1;
        sc = 0;
         _nop_();
         _nop_();
        sc = 1;
        //_nop_();
    }
    rc = 0;
    _nop_();
    _nop_();
    rc = 1;
    _nop_();
    _nop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