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充氧仿真装置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arduino充氧仿真装置仿真,这是用于给水进行充氧的,通过检测水压以及水温,再通过一个公式的计算,得到水中的氧含量。从而判断是否电机是否运行给水中鼓起充氧。

#include <OneWire.h>
#include <DallasTemperatu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h>
#define MPX_PIN A1                        //定义压力传感器MPX4115的引脚连接
#define LED_PIN     9                     //定义led指示灯的引脚连接
#define MOTOR_PIN   9                     //定义电机的引脚连接
#define DS18B20     10                    //定义ds18b20的引脚连接
#define JIA_1       11                    //定义设定值+1的引脚连接
#define JIAN_1      13                    //定义设定值-1的引脚连接

OneWire oneWire(DS18B20);
DallasTemperature sensors(&oneWire);

LiquidCrystal myLcd(2,3,4,5,6,7,8);  //声明一个1602 LCD对象

float temp = 0;  //初始化温度变量
float mpx = 0;   //初始化压力变量
float DOf = 5;
int time_n = 0;
int time_num = 0;
float DOF = 5;        //初始设计氧含量的值

void setup(){
  // 初始库
  sensors.begin();

  myLcd.begin(16,4);
  pinMode(JIA_1,INPUT);
  pinMode(JIAN_1,INPUT);
  pinMode(MOTOR_PIN,OUTPUT);
  analogWrite(MOTOR_PIN, 0);
  Serial.begin(9600);

  myLcd.setCursor(0, 0);    //将1602 LCD光标移动到第一行第一列
  myLcd.print(String("temp:"));
  myLcd.setCursor(0, 1);    //将1602 LCD光标移动到第二行第一列
  myLcd.print(String("mpx :"));
  myLcd.setCursor(0, 2);    //将1602 LCD光标移动到第三行第一列
  myLcd.print(String("Ture oxygen:"));
  myLcd.setCursor(0, 3);    //将1602 LCD光标移动到第四行第一列
  myLcd.print(String("Set oxygen :"));
}

void loop(){

  //测温
  sensors.requestTemperatures(); // 发送命令获取温度
  temp = sensors.getTempCByIndex(0);

  //测压
  mpx = analogRead(MPX_PIN);    //读取模拟量数据
  mpx = map(mpx,54,973,15,115); //模拟量输出是54-973  测量的电压为15-115Pa**千万别改,测出来的

  //键盘检测
  if(digitalRead(JIA_1) == HIGH){
    DOF = DOF + 1;
    delay(100);        //消抖
  }
  else
    DOF=DOF;

  if(digitalRead(JIAN_1) == HIGH){
    DOF = DOF - 1;
    delay(100);       //消抖
  }
  else
    DOF=DOF;

  //计算是否低于设定值
  DOf = (mpx/101)*(471.01/(temp+31.98));      //101是大气压
  if(DOf < DOF)
    analogWrite(MOTOR_PIN, 255);
  else
    analogWrite(MOTOR_PIN, 0);

  //显示
  myLcd.setCursor(5, 0);
  myLcd.print(String(temp) + String(" 'C"));
  myLcd.setCursor(5, 1);
  myLcd.print(String(mpx) + String(" KPa"));
  myLcd.setCursor(12, 2);
  myLcd.print(String(DOf));
  myLcd.setCursor(12, 3);
  myLcd.print(String(DOF));
}

网友A(2020-06-19):
设定氧气浓度那里 一直按没有反应啊,加到6就不动了

网友B(2020-10-24):
请问楼主,这个压力传感器能放水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