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调试时出现这个怎么解决?error C267: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楼主(2020-04-29):
csb.c(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eeprom52.h'
CSB.C(39): warning C206: 'SectorErase':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CSB.C(39): error C267: 'SectorErase':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程序编译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请问怎么样解决呢?
分别对应的是这几句程序
#include "eeprom52.h"
第二第三个错误都是这个        SectorErase(0x2000);

网友A:
把头文件eeprom52.h复制到工程所在的文件夹

网友B(2021-04-13):
引用 网友A:
把头文件eeprom52.h复制到工程所在的文件夹

这个头文件还需要输入吗,有代码吗?

网友C:
别人怎么可能会有你的代码呢?看来这个代码并不是你写的,你这个工程应该是别人给你的,你缺少eeprom52.h等于就是毫无用处的哦.

网友D:
可能是其他头文件的问题,你检查下stm32系统头文件

网友E(2021-12-20):
can't open file 'eeprom52.h'   无法打开文件“eeprom52”.h' 说明默认搜索文件夹找不到这个文件,或者文件被破坏

网友F:
在keil 添加头文件路径哪儿 把.h文件加进来,这个头文件你找给你代码的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