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红外线发射接收管测速的项目工程

楼主(2020-04-29):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qiting=P3^0;//定义启停按键
uchar qitingnum;//定义启停次数变量
uchar wan,qian,bai,shi,ge;//定义拆字变量
uint count,pulse;//声明定时器0计时变量、脉冲计数变量
unsigned long speed;//声明速度变量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共阴数码管段码数字0~9字码表,高电平点亮数码管段码数字0~9。
/**ms级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0;j++);
  }
  void display(unsigned long speed)
{
   if(speed<=99999)
{
//  uchar wan,qian,bai,shi,ge;//定义拆字变量
//  wan=speed/10000;//转速/10000得到万位
//  qian=speed%10000/1000;//转速/10000的余数/1000得到千位
//  bai=speed%1000/100;//取得百位
//  shi=speed%100/10;//取得十位数字
//  ge=speed%10;//取得个位数字

    P2=0xfd;//数码管万位显示位
    P1=table[wan];//数码管万位数值显示
    delay(2);//延时

    P2=0xfb;//数码管千位显示位
    P1=table[qian];//数码管千位数值显示
    delay(2);//延时

    P2=0xf7;//数码管百位显示位
    P1=table[bai];//数码管百位数值显示
    delay(2);//延时

    P2=0xef;//数码管十位显示位
    P1=table[shi];//数码管十位数值显示
    delay(2);//延时

    P2=0xdf;//数码管个位显示位
    P1=table[ge];//数码管个位数值显示
    delay(2);//延时
   }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
   if(qiting==0)//判断启停键是否按下
{
//  delay(5);
    display(speed);
    if(qiting==0)//判断启停键是否再次按下
  {
     qitingnum++;//启停次数变量加加
//   while(!qiting);//等待启停键松开
     while(!qiting)//等待启停键松开
     display(speed);
//   lcd_init();//LCD1602液晶显示器初始化函数
    }
  }
   if(qitingnum==1)//判断启停次数变量是否为1
{
    display(speed);//显示速度函数
  }
   if(qitingnum==2)//判断启停次数变量是否为2
{
//  write_1602com(0x08);//关LCD1602液晶显示器显示
    P2=0xff;//关数码管显示位
    P1=0x00;//关数码管数值显示
    qitingnum=0;//启停次数变量置0
   }
}
/**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Int0() interrupt 0
{
   pulse++;
  }
/**定时器0、外部中断0初始化子程序**/
  void Time0_Time1_init()
{
   TMOD=0X01;//模式选定时器0、计数器1,工作方式选定时器0定时模式1、计数器1计数模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0高8位定时50毫秒
   TL0=(65536-50000)%256;//定时器0低8位定时50毫秒
// TH1=0;//计数器1高8位计数初值为0
// TL1=0;//计数器1低8位计数初值为0
   EA=1;//打开总中断
   EX0=1;//开外部中断0
   IT0=1;//INT0负跳变触发
   ET0=1;//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 ET1=1;//打开计数器1的中断
// TR1=1;//打开计数器1
}
  void main()
{
   Time0_Time1_init();//定时器0、计数器1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重装定时器0高8位定时50毫秒
   TL0=(65536-50000)%256;//重装定时器0低8位定时50毫秒
   count++;//定时器0定时中断次数变量加加
   if(count==20)//判断定时器0定时中断次数变量是否等于20,即1秒钟。
{
   count=0;//定时器0定时中断次数变量清0
   speed=pulse/3;//通过在小直流电机轴上套上一个白色圆盘(或白色圆形图纸),把白色圆盘分成6等份,其中三等份涂黑,余下三等份为白色。利用红外线照到黑色面时,反射光很弱,红外线接收端检测到的光线可以忽略,当照到白色面时,反射光强烈,发射端发射的红外线几乎被接收端全部接收的原理来测速。为什么是pluse/3,3是咋么来的?由于套在小直流电机轴上白色圆盘表面有3份白色面被红外线照射后反射回来3次,也就是3次高低电平脉冲,也产生了3次下降沿,这3次下降沿刚好是小直流电机转一圈。若算圈/秒就是pluse/3,算圈/分就是(pluse/3)/60,即pluse/20。
   pulse=0;//脉冲个数变量清0,为下一次重新计数脉冲个数。
   wan=speed/10000;//转速/10000得到万位
   qian=speed%10000/1000;//转速/10000的余数/1000得到千位
   bai=speed%1000/100;//取得百位
   shi=speed%100/10;//取得十位数字
   ge=speed%10;//取得个位数字
  }
}

网友A:
有没有源文件啊  仿真 求一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源文件啊  仿真 求一份学习

在理解程序的基础上去编写啊  仿真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理解程序的基础上去编写啊  仿真是一样的

大佬 ,我缺好多元器件 ,仿真没弄出来 行个方便发一下源文件吧

网友B(2022-03-01):
请问一下,这个系统是测转速还是物体经过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