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读取LM75A温度的代码,以及ADC读取电压。给大家分享一下把

楼主(2020-04-29):
我用的是STC8A8K64S4A12这一款单片机,模拟I2C读取温度,以及ADC读取电阻分压后电压计算

LM75A

#include"main.h"

char xdata temp_[3];   //
char xdata test[15];

bit        temp_flag;

void Delay_us(int i)   //iic延时
{
int j;
for(j=0;j<i;j++);
}

void IIC_init(void)    //iic初始化
{
                SCL = 1;
                Delay_us(5);
                SDA = 1;
                Delay_us(5);
}

void iic_start(void)         //iic通信起始信号
{
            SDA = 1;
          Delay_us(2);
      SCL = 1;
          Delay_us(2);
      SDA = 0;
          Delay_us(2);
}

void iic_stop(void)                 //iic通信终止信号
{
                        SDA = 0;
          Delay_us(2);
      SCL = 1;
          Delay_us(2);
      SDA =1;
}

void iic_ack(void)     //发送应答信号函数
{
                        SCL = 0;
      SDA = 0;
          Delay_us(2);
      SCL = 1;
          Delay_us(2);
      SCL = 0;
          Delay_us(1);
      SDA = 1;
}

void read_ack(void)    //iic应答函数
{
      SCL = 0;
          Delay_us(2);
      SDA = 1;
      SCL = 1;
          Delay_us(2);
      SCL = 0;
}

void iic_nack()        //iic非应答函数
{
      SDA = 1;
          Delay_us(2);
      SCL = 1;
          Delay_us(2);
                        SCL = 0;
}

u8 get_byte(void)         //输入一个字节
{
    u8 dd;
    int i;

    dd=0;
           SDA = 1;
        for (i=0; i<8; i++)
    {
                 Delay_us(1);
         SCL = 0;
                 Delay_us(5);
         SCL = 1;
                 Delay_us(2);
         dd<<=1;
                 if (SDA)
                    dd|=0x01;
                 Delay_us(1);
    }
    SCL = 0;
        Delay_us(1);
        return dd;
}

void out_byte(u8 dd)      //输出一个字节
{
    u8 i;

    for(i=0;i<8;i++)
    {
          SCL = 0;
                  Delay_us(0);
          SDA = (dd & 0x80)>>7;
                  Delay_us(2);
          SCL = 1;
                  Delay_us(3);
          dd <<= 1;
    }
        SCL = 0;
}

//写入器件地址和所需读取寄存器的地址
void iic_write_addr(u8 addr,u8 data_addr)
{
            iic_start();
      out_byte(addr);
      read_ack();
      out_byte(data_addr);
      read_ack();
}

//iic总线读取多个数据
void IICA_Read(u8 id, u8 addr, u8 *p, u16 len)
{
         int i;
         bit EA_SAVE = EA;

             EA = 0;
              iic_write_addr(id|0,addr);
              iic_start();
              out_byte(id|1);
              read_ack();
              for (i=0;i<len;i++)
               {
                         *p++ = get_byte();
                          if (i!=(len-1))
                                         iic_ack();
               }
             iic_nack();
               iic_stop();
              EA = EA_SAVE;
}

//读取并计算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u8 id=0x90;          //设备地址
        u8 addr=0x00;        //温度寄存器地址
        u32        temp_high;        //储存高字节
        u8        temp_low;         //储存低字节
        u8 temp[2]={0};

  u8 a = 0;

        IICA_Read(id,addr,temp,2);      //将温度的两个字节存到temp中

        temp_high = temp[0];                                //温度高
        temp_low = temp[1];                                //温度低

        temp_high = (temp_high << 8) + temp_low;
        temp_high = temp_high >> 5;

        memset(test,0,sizeof(test));

        if((temp_high & 0x0400) == 0x0400)
                test[a++] = '-';
        else
                test[a++] = '+';

        temp_high = temp_high * 125;

        if(temp_high >= 25500)
                temp_flag = 1;

        if(temp_high >= 100000)
                test[a++] = temp_high / 100000 % 10 + '0';

        test[a++] = temp_high / 10000 % 10 + '0';
        test[a++] = temp_high / 1000 % 10 + '0';
        test[a++] = '.';
        test[a++] = temp_high / 100 % 10 + '0';
        test[a++] = temp_high % 100 / 10 + '0';
        test[a++] = temp_high % 10 + '0';
        test[a++] = 'C'; //℃
}

ADC

#include"main.h"

char xdata AD1_V[7];

extern bit voltage_flag;

void adc_init(void)
{
    P1M0 &= 0x7F;                               //设置P1.7为ADC口
    P1M1 |= 0x80;

    ADCCFG = 0x21;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

int adcread()
{
        int res;
        ADC_CONTR |= 0x47;                      //启动AD转换P17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res = ADC_RES;
        res = (res << 8) + ADC_RESL;          //读取ADC结果

        return res;
}

void adc_test(void)
{
        u32 AD1;
        char a=0;

        AD1 = adcread();       //P17

        AD1 = AD1 * 86813;       //3555/4095
        //AD1 = AD1 * 43596;       //3555/4095
        AD1 = AD1 / 100000;
        AD1 = (AD1 *115) / 15;  //11.5= R1+R2 分压
        AD1 = AD1 / 10;

        if(AD1 <= 2000)        //主板供电电压小于20V报警
                voltage_flag = 1;

        memset(AD1_V,0,sizeof(AD1_V));  //清buff,防止小于10V时会出现两个V

        if(AD1 >= 1000)
                AD1_V[a++] = AD1 / 1000 % 10 + '0';

        AD1_V[a++] = AD1 / 100 % 10 + '0';
        AD1_V[a++] = '.';
        AD1_V[a++] = AD1 % 100 / 10 + '0';
        AD1_V[a++] = AD1 % 10 + '0';
        AD1_V[a++] = 'V';

}

以上代码: 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