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24R2F 温度与按键的详细操作说明

楼主:
如何在使用SI24R2F进行与笙科进项通信,请看下图:在烧录的时候采用CRC的一个兼容模式:就可与笙科终端进行通信:
按键操作说明:

按键发射与替换发射功能说明:不按键不发送数据,按键后发送 n 包数据,之后不再发射数据,直到下一次。
可以通过引脚 MOSI SCK 引脚来控制,两个引脚内部已经经过大电阻上拉到电源电压,当按下按键使得
MOSI SCK 接地时,标签芯片开始发射数据,按 MOSI 或按 SCK 可以发射两种不同的数据包。按键发射
是边沿触发,根据实际需要可以选择下降沿或是上升沿。
使能按键发射:不按键不发射;按 MOSI 键,使得 MOSI 引脚接地,发射的正常负载数据,不发生替
换操作;按 SCK 键,使得 SCK 引脚接地,将 SCK 替换值按照替换位的设置,替换负载数据中的相应字节
的数据,即发射的负载数据,为替换后的数据。两个按键同时按下的效果同按下 SCK 键。即按键发射功
能,由两个引脚控制可以发射两种不同的数据包。
使能替换发射功能,不按键时周期性发射正常数据包,按键后发射 n 次替换后的数据包,之后再发
射正常数据包。只有 MOSI 按键有效,不按 MOSI 按键,发射正常负载数据,不发生替换操作;按键 MOSI
按键,将 MOSI 替换值按照替换位的设置,替换负载数据中的相应字节的数据,即发射的负载数据,为替
换后的数据。发射 n 次后替换包后,再次发射正常数据

温度阈值
答:用户可以自定义温度阈值,温度阈值有上阈值和下阈值之分。大于上阈值或小于下阈值会报警。
示例:
负载数据为 A1 A2 A3 A4 A5 A6,替换位置为 1,温度报警替换值为 01 02。温度范围是 3E 7A,温度
补偿值为 0。(注,这里所说的温度都是指采样值,对应的实际温度需要通过公式换算)。
温度阈值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为 Y(℃) = X * 0.8707 69.6662,其中 X 为下拉列表中的数值,Y 为对应的摄氏温度。
温度发射
温度发射,是把经过 ADC 量化过的温度值的发射出来,需要经过换算才能变成可读温度值。发
射的 ADC 数字值放在替换位。
温度发射功能与其他 报警功能
答:可以同时使能,按键优先级最低。有其他报警时,温度值和其他的报警会轮流发射

网友A(2021-08-25):
感谢分享,提供一下烧写程序吧

网友B(2021-12-01):
非常好,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