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如何进行仿真?

楼主(2020-04-29):
最近在做国产芯片STC12C5410AD这款单片机的项目,但是在protues仿真软件中找不到元器件,keil软件中也找不到这款芯片,求告知解决方法

网友A:
买一块IAP的芯片仿真后再写入程序

网友B:
找不到,就只能做实物,买一块

网友C:
Proteus里面没有STC12系列的单片机,一般如果不是用到了几个特殊的寄存器基本上都使用51代替12在Proteus内进行仿真,keil里面找不到的原因应该就是你没有在keil里面添加12系列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