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方式的按键控制程序Proteus仿真 8按键整理

楼主(2020-04-29):
希望可以对你有用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void exit_confi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8);        //EXTI8EXTI_Line8中断线与PB8映射,设置PB8为中断源EXTI_Line8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9);        //设置PB9为中断源EXTI_Line9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10);        //设置PB10为中断源EXTI_Line10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11);        //设置PB11为中断源EXTI_Line11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12);        //EXTI12EXTI_Line12中断线2与PB12映射,设置PB12为中断源EXTI_Line12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13);        //设置PB13为中断源EXTI_Line13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14);        //设置PB14为中断源EXTI_Line14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15);        //设置PB15为中断源EXTI_Lin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0XFF00;//EXTI_Line8|EXTI_Line9|EXTI_Line10|EXTI_Line11|EXTI_Line12|EXTI_Line13|EXTI_Line14|EXTI_Line15;     //将中断映射到中断线EXTI_Line12~EXTI_Line15上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设置为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设置为下降沿触发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中断使能,既开中断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使能按键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     //抢占优先级0位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f;             //响应优先级4位,优先级15,为最低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优先级分组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使能按键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     //抢占优先级0位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f;             //响应优先级4位,优先级15,为最低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优先级分组初始化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static u8 k1=0,k2=0;     //LED亮和灭状态,为0是熄灭状态,为1是点亮状态
    Delay(20);

    if(KEY1==0)                      //读取K3按键状态,判断K1按键是否按下
    {
        if(k1==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8);
        els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8);
        k1=!k1;
    }
    else if(KEY2==0)        //读取K4按键状态,判断K4按键是否按下
    {
        if(k2==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9);
        els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9);
        k2=!k2;
    }
    //while(KEY1!=1||KEY2!=1);//仿真可以取消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8 k3=0,k4=0,k5=0,k6=0,k7=0,k8=0;     //LED亮和灭状态,为0是熄灭状态,为1是点亮状态
    Delay(20);

    if(KEY3==0)                      //读取K3按键状态,判断K1按键是否按下
    {
        if(k3==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0);
        els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0);
        k3=!k3;
    }
    else if(KEY4==0)        //读取K4按键状态,判断K4按键是否按下
    {
        if(k4==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1);
        els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1);
        k4=!k4;
    }
    else if(KEY5==0)        //读取K5按键状态,判断K5按键是否按下
    {
        if(k5==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2);
        els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2);
        k5=!k5;
    }
    else if(KEY6==0)        //读取K6按键状态,判断K6按键是否按下
    {
        if(k6==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els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k6=!k6;
    }
        else if(KEY7==0)        //读取K7按键状态,判断K7按键是否按下
    {
        if(k7==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4);
        els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4);
        k7=!k7;
    }
    else if(KEY8==0)        //读取K7按键状态,判断K7按键是否按下
    {
        if(k8==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5);
        els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5);
        k8=!k8;
    }
    //while(KEY3!=1||KEY4!=1||KEY5!=1||KEY6!=1||KEY7!=1||KEY8!=1);//仿真可以取消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1);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2);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5);
}

中断方式的按键控制

网友A:
下载了后发现是8.7版的呜呜呜

网友B(2020-05-30):
可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