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自动休眠配置

楼主(2020-04-29):
u8 ADXL345_Init(uint8 AClimit,uint8 STlimit,uint8 time)
{
  IIC_Init();                                                        //初始化IIC总线
  if(ADXL345_RD_Reg(DEVICE_ID)==0XE5)        //读取器件ID
  {
    ADXL345_RD_Reg(0x30);
    ADXL345_WR_Reg(DATA_FORMAT,0X0B);//   中断高低电平触发
    ADXL345_WR_Reg(BW_RATE,0x1c);   // 低功耗 和速率设置
    ADXL345_WR_Reg(POWER_CTL,0x28);
    ADXL345_WR_Reg(INT_ENABLE,0x00);
    ADXL345_WR_Reg (0x2d, 0x38);  // measure and wake up 8hz  08   38
    ADXL345_WR_Reg (0x24, AClimit); //活动触发阈值
    ADXL345_WR_Reg (0x27, 0xff); //比较法 3轴比较
    ADXL345_WR_Reg (0x2b, 0x70); //第一 轴比较
    ADXL345_WR_Reg (0x2F, 0x10);  // int map reg 0 means INT2中断选择
    ADXL345_WR_Reg (0x2E, 0x18);  // int enable reg 中断开启
    ADXL345_WR_Reg (0x25, STlimit); //静止阈值
    ADXL345_WR_Reg (0x26, time); //静止触发时间 s
    ADXL345_WR_Reg(OFSX,0x00);
    ADXL345_WR_Reg(OFSY,0x00);
    ADXL345_WR_Reg(OFSZ,0x00);
    ADXL345_RD_Reg(0x30);
    return 0;
  }
  return 1;
}

楼主:
实测能正常使用  能设置休眠时间  唤醒阈值 和休眠阈值

网友A(2021-12-16):
引用 楼主:
实测能正常使用  能设置休眠时间  唤醒阈值 和休眠阈值

活动触发阈值有大小限制吗?比如必须得大于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