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上拉电阻接线问题

楼主(2020-04-29):
原来IO接有LED 电流不够
图上的接线1和3可行吗,谢谢大家

网友A:
用个三极管扩流,电路本站内随便找找。

网友B:
图上123都有问题,2、3有严重错误,2不能控制LED,3会损坏IO口。
1基本可以,但要在共阴极加限流电阻,最好是在IO加限流电阻。
另外STC及其它大灌电流驱动能力强,LED需要为共阳的。

网友C:
IO口驱动LED应该用灌电流方式。
如果非要输出电流,IO接二极管阴极,阳极接电源,以完成电源转换,再让阳极接电阻和LED。

网友D:
只有图1可以,图3会烧坏单片机IO口,图1上拉电阻不要太小,可以稍微取大点,LED 2~3mA亮度就可以了

网友E:
你用的是P0口?P0口类似开漏,所以要上拉,必须用图1. 图3绝对不行,IO置低,电源就短路了。

网友F:
1 2 3 都不可行
用1:
IO口输出电压为VPIN时(可能是0-3.3v或者0-5v)时VOUT = 5V - VPIN(可能会低些,因为分压作用)
同时的IO口也必须承受这个电压
用2:
你的外设无时无刻承受5V电压,外设不接收不收单片机控制
用3:
你的单片机IO口时刻承受5V - VPIN电压,

至于为什么说不可行?
如果你单片机VCC = 5V,你IO口输出高电平就是5V,根本不会电压不足,
如果5V还不够那么你接5V上拉也无济于事

如果你的单片机时3.3V(可能其他电压),那么你的单片机IO口输出0V时,
或者输入模式时就可能烧坏你的IO口,一般不建议单片机IO口直接接高于VCC电压

给你的建议就是用NPN管。

网友G:
51单片机,如果用共阴的,用图1可以,上拉电阻取值680欧,用共阳的,可以直接对接,无需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123都有问题,2、3有严重错误,2不能控制LED,3会损坏IO口。
1基本可以,但要在共阴极加限流电阻,最 ...

谢谢大家,我改了一下,共阳数码管,那我需要加上拉电阻吗,IC 5V。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改了一下,共阳数码管,那我需要加上拉电阻吗,IC 5V。

P0口加个排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改了一下,共阳数码管,那我需要加上拉电阻吗,IC 5V。

不需要上拉电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改了一下,共阳数码管,那我需要加上拉电阻吗,IC 5V。

上图把+5V全部断掉,才可以控制8字位,但对P27、6、5、4是个考虑考验,如果不能承受8段汇集电流,那一个IO口将烧坏。所以4个字,大多采用4个PNP管扩流。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改了一下,共阳数码管,那我需要加上拉电阻吗,IC 5V。

共阳可以去掉R1--R8等8个限流电阻,p24--P27接4个PNP扩流

网友I:
控制7段码的最佳方法是使用驱动器IC,例如74HC495等。

网友J:
可以试试两个IO并在一起,但是需要软件同步控制这两个IO口。而且尽量维持只作为输出高电平和高阻态两种状态以确保安全。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改了一下,共阳数码管,那我需要加上拉电阻吗,IC 5V。

你按这个图做,你那个图还是错误的,会烧P2口的,而且还不能控制4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试试两个IO并在一起,但是需要软件同步控制这两个IO口。而且尽量维持只作为输出高电平和高阻态两种状态 ...

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三极管扩流,电路本站内随便找找。

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口驱动LED应该用灌电流方式。
如果非要输出电流,IO接二极管阴极,阳极接电源,以完成电源转换,再让阳 ...

谢谢大家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就不一一回复了,感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按这个图做,你那个图还是错误的,会烧P2口的,而且还不能控制4个位,

是的,我按这个改过来了,IO口电阻上的R 取值是不是要大一点。

楼主:
我遍先全给1,发现还是有电流。1K给错了?要不要上拉一个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遍先全给1,发现还是有电流。1K给错了?要不要上拉一个电阻。

这个电路已经是正确的了,那个宝上卖的位  四位并行数码模块就是用的1K电阻,段选470没用。
实际上很多做这种数码时钟的,基本上都没有使用段选限流电阻,当然使用也没有什么问题,取值100---1K都可以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遍先全给1,发现还是有电流。1K给错了?要不要上拉一个电阻。

1k可以了,三极管b极电流大概4ma左右,足以使三极管饱和导通,给8段数码管提供足够的电流,p0口电阻可用330的,计算可得大致电流每段8毫安左右,如果p0口都用470的,则每段只有5毫安左右,亮度上可能稍低,另外,段选限流电阻很有必要,不然有可能烧毁单片机或者数码管,长期稳定使用建议加上。至于你所说遍先全给1(我理解你是打错了,位选),发现还是有电流,这个最好用万用表测一下实际电压,我觉得应该是你开发板上有支路对地电阻小,拉低了p2口的电平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K:
1k可以了,三极管b极电流大概4ma左右,足以使三极管饱和导通,给8段数码管提供足够的电流,p0口电阻可用3 ...

谢谢你。太给力了。我刚测了IO口,只有4V  ,断不开三极管,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已经是正确的了,那个宝上卖的位  四位并行数码模块就是用的1K电阻,段选470没用。
实际上很多 ...

嗯,感谢你,单片机上的IO口电压不足,搞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