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和ntc热敏电阻问题 求单片机代码思路

楼主(2020-04-29):
有没有大神能说一下怎么通过adc0832传输温度并显示在lcd1602上的代码思路,理不清楚

网友A:
恒压电源+R+NTC接GND,R与NTC间引出线接入ADCin,写程序采集ADC值送1602显示就OK了。
较准、线性补偿或数值补偿那些事下一步再说。思路够清楚了吧。

网友B:
这类问题,可百度到现成的答案。
某宝上有相关的模块,也有现成的代码和成品。

网友C:
先把热敏电阻建立一个测量电桥,电桥测出的值经放大送入ADC进行转换,然后再在LCD上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压电源+R+NTC接GND,R与NTC间引出线接入ADCin,写程序采集ADC值送1602显示就OK了。
较准、线性补偿或数 ...

思路可以,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热敏电阻建立一个测量电桥,电桥测出的值经放大送入ADC进行转换,然后再在LCD上显示出来

没有用到电桥,不放大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