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程序思路!多个键控制多个Led

楼主(2020-04-29):
三个键,三个灯
按下1键,1号灯亮;
按下1和2键,只有2号灯亮;
按下1和2和3键,只有3号灯亮。

请问单片机上怎样设计main.c

网友A:
//按键按下灯亮,松开灯灭,LED低电平亮
while(1)
{
while(Key1==0&&Key2==1&&Key3==1)LED1=0;
LED1=1;
while(Key1==0&&Key2==0&&Key3==1)LED2=0;
LED2=1;
while(Key1==0&&Key2==0&&Key3==0)LED3=0;
LED3=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按下灯亮,松开灯灭,LED低电平亮
while(1)
{

非常感谢大神!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