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多路AD转换,串口发送数据- #include "config.h"

楼主:
- #include "adc.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soft_uart.h"
- /************* 功能说明 **************
- 本程序演示多路ADC查询采样,通过模拟串口发送给上位机,波特率9600,8,n,1。
- 用户可以修改为1~8路的ADC转换。
- ******************************************/
- /************* 本地常量声明 **************/
- /************* 本地变量声明 **************/
- /************* 本地函数声明 **************/
-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 void ADC_config(void)
- {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 ADC_InitStructure.ADC_Px = ADC_P10 | ADC_P11 | ADC_P12; //设置要做ADC的IO, ADC_P10 ~ ADC_P17(或操作),ADC_P1_All
- ADC_InitStructure.ADC_Speed = ADC_360T; //ADC速度 ADC_90T,ADC_180T,ADC_360T,ADC_540T
- ADC_InitStructure.ADC_Power = ENABLE; //ADC功率允许/关闭 ENABLE,DIS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AdjResult = ADC_RES_H8L2; //ADC结果调整, ADC_RES_H2L8,ADC_RES_H8L2
- ADC_InitStructure.ADC_Polity = PolityLow; //优先级设置 PolityHigh,PolityLow
- ADC_InitStructure.ADC_Interrupt = DISABLE; //中断允许 ENABLE,DISABLE
- ADC_Inilize(&AD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ADC_PowerControl(ENABLE); //单独的ADC电源操作函数, ENABLE或DISABLE
- }
- /**********************************************/
- void main(void)
- {
- u8 i;
- u16 j;
- ADC_config();
- while (1)
- {
- for(i=0; i<3; i++)
- {
- delay_ms(250);
- // Get_ADC10bitResult(i); //参数0~7,查询方式做一次ADC, 丢弃一次
- j = Get_ADC10bitResult(i); //参数0~7,查询方式做一次ADC, 返回值就是结果, == 1024 为错误
- TxSend('A');
- TxSend('D');
- TxSend(i+'0');
- TxSend('=');
- TxSend(j/1000 + '0');
- TxSend(j%1000/100 + '0');
- TxSend(j%100/10 + '0');
- TxSend(j%10 + '0');
- TxSend(' ');
- TxSend(' ');
- }
- PrintString("\r\n");
- }
- }
复制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