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SST25VF016B-SPI-mini 程序

楼主(2020-04-29):
转载STM32-SST25VF016B-SPI-mini 程序,需要的下载

/****************************************************************************
* Copyright (C), 2011 奋斗嵌入式工作室
*
* 本例程在 奋斗版STM32开发板V2,2.1,V3,MINI上调试通过
*
* 文件名: main.c
* 内容简述:
*       演示将一段字符串写入SST25VF016B的1页中,然后读出并通过USART1传送出去,同时LED1亮。
        字符串:SPI SST25VF016B Example: This is SPI DEMO, 终端上出现这一行字,说明SST25VF016B的读写正常
*
定义:
        TXD1----- PA9-US1-TX
        RXD1----- PA10-US1-RX
        速率:115200,n,8,1
* 文件历史: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0.2    2011-7-22 sun68  创建该文件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extern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SST25_buffer[];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TxBufferSize1   (countof(TxBuffer1) - 1)
#define RxBufferSize1   (countof(TxBuffer1) - 1)

/* Private macro -------------------------------------------------------------*/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 Private variables ---------------------------------------------------------*/

uint8_t TxBuffer1[] = "SPI SST25VF016B Example: This is SPI DEMO, 终端上出现这一行字,说明SST25VF016B的读写正常";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void USART_OUT(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uint16_t Len);
void Usart1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nt16_t USART_FLAG;

extern void SST25_W_BLOCK(uint32_t addr, u8 *readbuff, uint16_t BlockSize);
extern void SST25_R_BLOCK(uint32_t addr, u8 *readbuff, uint16_t BlockSize);
/* Private functions ---------------------------------------------------------*/
/****************************************************************************
* 名    称:int main(void)
* 功    能: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uint8_t a=0;
   uint16_t i=0;
   RCC_Configuration();                                                           //设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IO口设置
   Usart1_Init();                               //串口1初始化
   SPI_Flash_Init();                                                    //SPI1 SST25VF016B初始化

   /* 将测试用的数据复制到读写缓存区里 */
   for(i=0; i<TxBufferSize1;i++) SST25_buffer[i]=TxBuffer1[i];
   SST25_W_BLOCK(0, SST25_buffer,4096);                //将册数数据写入到SST25VF016B的0页里
   Delay(0xffff);
   SST25_R_BLOCK(0, SST25_buffer,4096);                //从SST25VF016B的0页里读出数据
   a=0;
   for(i=0; i<TxBufferSize1;i++){
           if(SST25_buffer[i]==TxBuffer1[i]) a=1;            //读出的数据和测试数据进行比较, 以判别是否读写正常
         else {a=0; i=TxBufferSize1;}
   }
   if(a==1)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读写正确LED1 亮
           USART_OUT(USART1,&SST25_buffer[0],TxBufferSize1);         //将读出的数据通过串口输出
   }
   while (1);
}
/****************************************************************************
* 名    称:void Usart1_Init(void)
* 功    能:串口1初始化函数
****************************************************************************/
void Usart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 , ENABLE);         //使能串口1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USART1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USART1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复用开漏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速率115200bp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位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配置串口参数函数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 名    称:void USART_OUT(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uint16_t Len)
* 功    能:串口输出函数
****************************************************************************/
void USART_OUT(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uint16_t Len){
        uint16_t i;
        for(i=0; i<Len; i++){
                USART_SendData(USARTx, Data[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RESET);
        }
}
/****************************************************************************
* 名    称: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功    能: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名    称: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系统时钟配置为72MHZ, 外设时钟配置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GPIOE , ENABLE);
}
/****************************************************************************
* 名    称: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通用IO口配置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状态LED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通用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模式最大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文件内具体内容

文件内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