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如何实现风速的测量?

楼主(2020-04-29):
本人小白一枚,现打算在proteus上面仿真,实现风速测量,并在LCD1602上显示。跪请各位大佬给予一些建议。万分感谢

网友A:
风速计仿真

网友B:
拟定一个调节器做风速输入,电脑做不真风速。把风速转化为电压之类的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拟定一个调节器做风速输入,电脑做不真风速。把风速转化为电压之类的解决。

谢谢,我试试吧。

网友A:
proteus8中有风速传感器模块

网友C:
使用电位计获得可变电压值以模拟风速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us8中有风速传感器模块

谢谢大佬。我想问一下,怎么通过proteus上面的风速计得到现在的风速,然后在LCD上面显示。。我用的是keil来编写代码。因为proteus上面的风速计不是具体的一块芯片(例如dht11),没有相关的源代码。从图上知道风速计是单通道通信,也没有相关的时序图。我仿照ds18b20的代码写了类似的,但是数据读取错误。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D:
请问楼主能分享一下程序代码吗?好久不写C语言了,本来写等离子体的本科设计的,后来换导师,师傅就让我写锅炉风速监测系统。我实在是写不出来,不是当初刚学那会。问问楼主,谢谢啦。

网友E(2021-04-12):
引用 网友A:
proteus8中有风速传感器模块

这个整个图片上的东西都是风速传感器模块吗?

网友F:
楼主,请问这个风速传感器在proteus8.几哪个位置,我找不到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roteus8中有风速传感器模块

请问层主protues8点几,我8.6没找到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风速计仿真

怎么初始化这个风速计啊,可以教教我嘛

网友A:
本坛搜  风速计  这是不成熟的程序搞作玩的BASCOM版有没有帮助自己琢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这个风速传感器在proteus8.几哪个位置,我找不到啊

Proteus 8里搜  ANEMOMETER  呵呵~要学会玩转Proteus 8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怎么初始化这个风速计啊,可以教教我嘛

如上图搭个仿真。运行调节风速计模型,看示波器脉冲图:随着速度提高单个脉冲周期时间变短,单位时间内
脉冲数增加。
脉冲送入计数,单位时间取出显示~~~~~~~~~~~~~~~~~~

网友C:
了解了如何使用风速计进行模拟。

网友G:
老哥,我正在做一个肺活量测量,这个可以用来做输入吗

网友F(2021-05-15):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想问一下,怎么通过proteus上面的风速计得到现在的风速,然后在LCD上面显示。。我用的是keil ...

解决了嘛?

网友H(2023-12-25):
我是小白一个,我找了好久,就是找不到风速风向传感器模块在哪?

网友I:
在Proteus中实现风速测量并在LCD1602上显示,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首先,您需要准备风速传感器模块和LCD1602模块的元件库,这些元件库通常可以在Proteus中找到或者从第三方来源获取。 接下来,您可以设计风速传感器模块的电路,并将其连接到单片机上。同时,将LCD1602模块连接到单片机上,以便显示测量结果。 编写单片机的C代码,包括风速传感器的测量逻辑和将测量结果显示在LCD1602上的逻辑。在编写C代码时,您需要使用单片机的GPIO接口来模拟风速传感器的输入,并控制LCD1602模块显示相应的信息。 进行仿真。在Proteus中,您可以将设计好的电路和编写好的C代码进行仿真,以验证风速传感器测量和LCD1602显示的功能是否正常。 通过上述步骤,您可以在Proteus中实现风速测量并在LCD1602上显示的仿真。请注意,具体的电路设计和C代码编写需要根据您所使用的风速传感器模块和单片机类型来进行调整。

网友J:
模数转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