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stm32f103+DHT11+LCD1602显示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
本人新学proteus,经过网上搜索,找到了一些代码。然后经过修改。变成了现在的文件。可以实现在LCD1602上显示温湿度。但是通过串口显示的数据确是乱码。之后附上文件代码,希望各位大佬能够给我一些建议。万分感谢。因为代码一样是从网上下载的。如果有哪些代码有异议,请联系我,谢谢。ps:proteus上面的dht11,最好使用我文件里面的那个。我之前用的是proteus8.8里面的dht11,一直不显示数据。不知道原因。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h"
#include "DTH11.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u8 temperature,humidity;
        unsigned char display[10]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u8 a=7,b=8;
        RCC_Configuration();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USART1_Init(9600);
  LCD1602_Init();
        delay_init();
        LED_Init();
        DHT11_Init();
        LCD1602_ShowStr(2,0,"stm32f103R6",11);
        delay_s(10);
        LCD1602_Clear();
        while(1)
        {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

                sprintf((char *)display,"temp:%d ",temperature) ;
                                 LCD1602_ShowStr(0,0,display,11) ;

                sprintf((char *)display,"humi:%d ",humidity) ;
                                 LCD1602_ShowStr(1,1,display,11) ;

                printf("temp:%c \r\n",temperature);
                printf("humidity:%c \r\n",humidity);
                LED0 = 0;
                LED1 = 1;
                delay_s(2);
                LED0 = 1;
                LED1 = 0;
                delay_s(2);
                USART1_printf("STM32 %d %d ",a,b);
        }

}

网友A(2020-04-30):
老哥,无法显示温湿度啊,显示都是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无法显示温湿度啊,显示都是0

你看一下你的芯片晶振选的是多少,当时8M的时候可以显示正常温湿度,如果是其他的就显示的是0

网友B:
之前忘记说了,当芯片晶振是8M的时候,才可以显示正确的温湿度数据,但串口输出的数据不对;40M的时候,串口可以显示正常的数据,但dht11读取数据有问题。原因别问我,我自己也是小白。如果有大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望不吝留言。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你的芯片晶振选的是多少,当时8M的时候可以显示正常温湿度,如果是其他的就显示的是0

就是8M,方便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一下吗‘

网友C:
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下载保存,同时谢谢作者。

网友D:
加大了时钟频率   HT11  延时delay要加大,我调试lcd1602的时候就遇见了类似问题,8M能正常显示,频率加大就不行了,后来把通讯时序delay加大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E:
你好  为啥你的程序和仿真图我都不能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  为啥你的程序和仿真图我都不能打开

你好,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在我的电脑上是可以的。我用的软件是keil5还有proteus8.8。

网友F:
楼主是说lcd显示正确但是传感器读取的有问题吗

网友G:
找了好久的资料,希望可以下载,

网友H:
十分感谢楼主分享,加了一点判断循环,变成了温度检测

网友I:
楼主你好,DHT11可以改成DHT22吗

网友I:
我用的Proteus8.9为啥打不开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十分感谢楼主分享,加了一点判断循环,变成了温度检测

我的为啥打不开呢?我用的Proteus8.9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好  为啥你的程序和仿真图我都不能打开

我也打不开,不知道咋回事,我用的Proteus8.9好像不行

网友J:
我设置了8M,但是温湿度还是现实0,不知道什么问题 啊

网友K:
楼主的程序,有些问题。
        sprintf((char *)display,"T:%d ",temperature) ;          这种函数还是不要在  protues这种虚拟方正中出现;
按照图片上的更改,老老实实的单个字符显示,
温湿度显示改变困难的bug ,即可解决

网友L(2020-06-16):
各位大佬们     LED等和按键是干嘛的

网友M:
我也在综合学习,感谢楼主

网友N(2021-05-13):
为什么仿真发打不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