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液晶屏驱动

楼主(2020-04-29):
/*
LCD1602液晶屏驱动模块
1、可直接嵌入到项目中使用
2、晶振频率:1M
3、如晶振提高低层驱动延时要作相应修改
AVR_AFA
程序编写过程中参照了peak的4线显示程序
peak:AVR论坛技术版版主
*/
/**********************************************/
/*  RS---PD3    RW---PD4   EN--PD6   DATA--PB*/
/*********************************************/
#include <iom16v.h>
#define RS_CLR PORTD &= ~(1 << PD3)
#define RS_SET PORTD |= (1 << PD3)
#define RW_CLR PORTD &= ~(1 << PD4)
#define RW_SET PORTD |= (1 << PD4)
#define EN_CLR PORTD &= ~(1 << PD6)
#define EN_SET PORTD |= (1 << PD6)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n) {
if (n == 0) {
  return ;
  }
while (--n);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a, b;
for (a = 1; a < i; a++) {
  for (b = 1; b; b++) {
   ;
   }
  }
}
/*显示屏命令写入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RS_CLR;
RW_CLR;
EN_SET;
PORTB = com;
delay_us(5);
EN_CLR;
}
/*显示屏数据写入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RS_SET;
RW_CLR;
EN_SET;
PORTB = data;
delay_us(5);
EN_CLR;
}
/*显示屏清空显示*/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ms(5);
}
/*显示屏字符串写入函数*/
void LCD_write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显示屏单字符写入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显示屏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DDRB = 0xFF;      /*I/O口方向设置*/
DDRD |= (1 << PD3) | (1 << PD4) | (1 << PD6);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