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超声波距离用pwm来调节占空比来驱动直流电机呢?求程序思路

楼主(2020-04-29):
已经用HCSP04超声波测距模块测出了距离X,如何编写程序根据距离用pwm来调节占空比来驱动直流电机呢?比如说距离10到20时 占空比0.3  20到30时0.5 30到100时候占空比为0.8 距离小于10大于100时则为0

网友A:
这不就是个if else逻辑问题么,先了解PWM怎么用定时器软件模拟,改变高电平变量值不就行么

网友B:
if 和ifelse就解决了,才学C语言么?

网友C:
用if else根据距离来改变占空比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和ifelse就解决了,才学C语言么?

是的 还没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个if else逻辑问题么,先了解PWM怎么用定时器软件模拟,改变高电平变量值不就行么

好的!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if else根据距离来改变占空比呗

好的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