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与51单片机的连接问题,SCK是哪个引脚?

楼主(2020-04-29):
这个SCK是哪个呀,原理图中没给呀

网友A:
io……dat
sck……clk

网友B:
都是DS1302的话SCK\CLK没有区别,只是缩写写法不同吧,我看手册里的规范名称是SCLK

网友C:
估计是普中的学习板,看整个的PDF电路,里面是有的,注意加上拉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普中的学习板,看整个的PDF电路,里面是有的,注意加上拉电阻

普中的板这个件是焊上的所以没可能有那个五脚插座。

网友E:
SCK就是SCLK

网友F:
SCLK,CLK 都是指的时钟脚。

网友G:
就是sclk,也是引脚7,clk。在j1排针上的clk也是它。用杜邦线将对应位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