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简易计数器

楼主(2020-04-29):
#include "MSP430F5529.h"       //MSP头文件
#include "key.h"               //包含按键检测功能文件
#include "IIC.h"               //包含IIC通信功能与显示函数文件

void IOInit();

  void IOInit(){   //初始化端口函数

/*******

独立按键部分IO口定义填空

********/

//设置P1.1和P2.1为输入模式
    P1SEL &= 0xFD;
    P1DIR &= 0xFD;
    P2SEL &= 0xFD;
    P2DIR &= 0xFD;

//设置P1.1和P2.1使能上拉/下拉模式
    P1REN |= 0x2;
    P2REN |= 0x2;
//设置P1.1和P2.1为上拉模式
    P1OUT |= 0x2;
    P2OUT |= 0x2;

/*********

LED灯部分IO口定义填空

*******/

//设置P1.0和P4.7为输出模式
    P1SEL &= 0xFE;
    P1DIR |= 1;
    P4SEL &= 0x7F;
    P4DIR |= 0x80;
  }
int main( void )
{
  enum key_type key;
  unsigned long old_num=1;
  unsigned long pre_num=1;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DT

  LCD_Init();          //显示屏初始化
  IOInit(); //初始化各种端口
  LCD_ShowNum(0,0,2020,5,16);  //初始化在(0,0)处显示数字2019长度为5

  while(1)
  {
    key = KeyScan();
    if( key != NOKEY )
    {
      switch(key)
      {
        case KEYLEFT  : pre_num--;
        break;
/*******

   判断右键按下填空

*******/

        //如果是右键按下 则数字加1
         case KEYRIGHT : pre_num++;
         break;
      }
    }
/*******

显示部分填空

********/
      if(old_num!=pre_num)
      {
      //指定位置显示数字
          LCD_ShowNum(0,0,pre_num,5,16);

      }
      old_num=pre_num;

/*******

如果为偶数设置LED亮灭状态填空

*******/

      if (pre_num%2 == 0)
      {
        P1OUT &= 0xFE;
        P4OUT |= 0x80;
        // P1.0灭且P4.7亮
      }

/******

如果为奇数设置LED灯亮灭状态填空

******/

      else
      {
        P1OUT |= 1;
        P4OUT &= 0x7F;
        //P1.0亮且P4.7灭
      }

    }
  }

网友A(2021-04-11):
兄弟,能不能看看你的IIc.h和key.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