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573数码管的数字锁不住

楼主:
想一直显示60,但是6和0就是跳来跳去,代码也用的最基础了的了
#include<reg52.h>

sbit dula=P3^6;
sbit wela=P3^7;

void delay(iii)
{ while(iii--);
}
void main()
{ while(1)
{        dula=0;
        wela=0;
        P0=0x3f;
        dula=1;
        dula=0;
    P0=0x02;
        wela=1;
        wela=0;
        delay(200);
        P0=0x00;
        dula=1;
        dula=0;
        P0=0x00;
        wela=1;
        wela=0;

        dula=0;
         wela=0;
        P0=0x3f;
        dula=1;
        dula=0;
    P0=0x04;
        wela=1;
        wela=0;
        delay(200);
        P0=0x00;
        dula=1;
        dula=0;
        P0=0x00;
        wela=1;
        wela=0;

        dula=0;
        wela=0;
        P0=0x7d;
        dula=1;
        dula=0;
    P0=0x01;
        wela=1;
        wela=0;
        delay(200);
                P0=0x00;
        dula=1;
        dula=0;
        P0=0x00;
        wela=1;
        wela=0;

        dula=0;
        wela=0;
        P0=0x7d;
        dula=1;
        dula=0;
    P0=0x08;
        wela=1;
        wela=0;
        delay(200);
        P0=0x00;
                P0=0x00;
        dula=1;
        dula=0;
        wela=1;
        wela=0;
        P0=0x00; }
        }

网友A(2020-04-30):
楼主动态显示代码顺序不当
        P0=0x00; //消隐
        dula=1;  //锁存
        dula=0;
        P0=0xfe; //个位位码
        wela=1;  //锁存
        wela=0;
        P0=0x3f; //个位段码"0"
        dula=1;  //锁存
        dula=0;
        delay(200);

        P0=0x00; //消隐
        dula=1;  //锁存
        dula=0;
        P0=0xfd; //十位位码
        wela=1;  //锁存
        wela=0;
        P0=0x7d; //十位段码"6"
        dula=1;  //锁存
        dula=0;
        delay(200);

        以下类同
        ......